打算用M8的ADO和AD2来做模拟比较做电调的零点检测,可是出问题了,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4-06):
程序如下,程序运行后只能对AINO和AD0进行比较,不知道为什么,高手帮一下忙。我现在想在中断后认他进入下一个端口的比较,如,ADO比较完中断后进行AD1的比较,AD1完后进行AD2的比较,要怎么实现呢????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0Xff;
DDRD  =0X00;
}

void adc_init(uchar number)
{
//{{WIZARD_MAP(Analog Comparator)
// Interrupt on Output Toggle
// Bandgap Enabled
// Multiplexer Disabled
ACSR = 0x08;
SFIOR |= 0x08;
ADCSRA=0x00;
ADMUX=number;
//}}WIZARD_MAP(Analog Comparato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adc_init(0x00);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na_comp_isr:iv_ANA_COMP
void ana_comp_isr(void)
{
adc_init(0x01);   //理论上他这次应该对AD1进行比较,可是这句程序运行过后还是只能对AD0比较,好像这一句没有用一样,我用ADMUX=0X01效果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断是可以运行到这儿来的,我现在把AD0的线跳开就不会产生中断了,我又把AD0的线接上又产生中断了,所以说我这一句程序没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