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MSP430的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最近在学习MSP430  用的是利尔达的MSP430F449板子   看了书  自己写个小程序  可是就是调试不过去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我想从P6.0口采样一个信号源给的正弦信号,然后计算出电压 显示    这是我的程序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1;    //设置P6.0为模拟输入通道

    ADC12CTL0 &= ~(ENC);//设置ENC为0,从而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只有其为零时,ADC12才能修改。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参考电压选择为内部电压2.5v;

    ADC12MCTL0 =  INCH_0+SREF_1; //输入通道为A0,使用内部VR+作为参考电压正端,VR-作为负端。

    ADC12CTL1 = 0X00;//寄存器清零
    ADC12CTL1 += CSTARTADD_0;//转换的起始地址为:ADCMEM0

    ADC12CTL1 += SHP;        //采样脉冲由采用定时器产生,触发信号 SHP=0时,由ADC12SC控制产生。

    ADC12CTL1 += CONSEQ_2;//转换模式为:单通道、多次转换

    ADC12CTL1 += ADC12SSEL_0;//内部时钟源

    ADC12CTL1 += ADC12DIV_0;//时钟分频为1

   // ADC12CTL0 += 8 * 0x100;
    ADC12CTL0 += MSC;//首次转换有SHI信号上升沿触发,而后的采样转换则在前一次转换完成后立即进行
    ADC12CTL0 += ADC12ON;//AD内核打开

    ADC12IE = 0;
        //关闭各个通道的转换中断
    ADC12IE |= 0X00;
    //使能ADC转换
    ADC12CTL0 |= ENC;
    return;
}
void Init_TimerA(void)
{
        // 选择SMCLK,清除TAR
    TACTL = TASSEL1 + TACLR;
        // 1/8 SMCLK
    TACTL += ID1;
    TACTL += ID0;            //ID0=ID1=1 是8分频
        // CCR0 中断允许
    CCTL0 = CCIE;

        // 时间间隔为 500us,当计数器=500时 变会复位并从0开始计时 所以时间间隔是500us
    CCR0 = 500;//暂时测试
        // 增记数模式
    TACTL |= MC0;
    TACTL += TAIE;//定时器中断允许;
    return;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FLL_CTL0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FLL_CTL1 = 0X00;                        //将FLL+控制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FLL_CTL1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分频因子为1
   FLL_CTL1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分频因子为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ADC_BUF_Temp[40];
        double AD_RESULT=0.0;
        int i;
        // 关闭看门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中断
    _DINT();

    // 初始化
    Init_CLK();
    Init_ADC();
    Init_TimerA();

        // 打开中断
        _EINT();
        // 循环处理

        while(1)
        {

                if(nADC_Flag == 1)
                {       CCTL0 &= ~CCIE;
                        nADC_Flag = 0;
                        for(i = 0;i < 40;i++)
                        {
                                ADC_BUF_Temp = ADC_BUF;
                        }
                }

                AD_RESULT=Deal_AD(ADC_BUF_Temp); //这是电压计算子函数
                DIS_AD(AD_RESULT);//这是显示的子函数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unsigned long results;
    unsigned int nADC_Count=0;
        // 关闭转换
    ADC12CTL0 &= ~ENC;
    // 读出转换结果
    results = ADC12MEM0;
    ADC_BUF[nADC_Count] = results;
    // 计数器加1
    nADC_Count += 1;
        // 采集完40个点
    if(nADC_Count == 40)
    {
                // 设置标志
        nADC_Flag = 1;
                // 计数器清0
        nADC_Count = 0;
    }
        // 开启转换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问题1  上面的程序 编译正通过 在Simulator下,单步运行没有问题,在FET DEBUGGER时  如果没有从6.0口接入信号 可以下载进去 但是一旦我将信号的正端接到6.0口  负端接到板子的GND时  就会出现
   FATAL error: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1100
      Session aborted!
的对话框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点击确定后 就会弹出通信错误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2  如果下载时不接信号源的话  则可以下载进去  可是利用WATCH 观察寄存器值时 会发现ADC12MEM0就已经有了值  像是一个4位随机数 而ADC_BUF_Temp中则也会出现随机数  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3  问题2的情况下 单步运行时  会出现Wed Apr 06 20:32:58 2011: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95C)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9B0 to Memory:0xA00) 的警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感觉可能是自己对芯片的理解还不够的原因 导致程序在哪里出现了错误 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哪里有问题了  愁死我了  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LCD_init();
  P6SEL |= 0x03;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0+MSC+REFON+REF2_5V;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MCTL0 = SREF_1+INCH_0;
  ADC12MCTL0 = SREF_1+INCH_1;

  ADC12IE = 0x03;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0,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results1[index]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if(index==0)

  {
    v=results[0];

    for(i=1;i<Num_of_Results;i++)
    {
    if(v<results)v=results;
    }

   v=((double)v/(double)4096)*2.5;
}

这是我做过的 单通道 测正弦交流信号 很好用

楼主的程序不知参照何处写的
感觉有点乱 看着费劲

建议参照TI的 官方例程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