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A轴与x轴的互换问题~~!求解~~!!

楼主(2011-04-06):
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不过先弱弱问一下问题先~~

四个步进电机接〉上四个驱动器接〉上接口板,再接上电脑,是不是可以用MACH3来实现四轴的控制?

还有的是,维宏卡是不是一定需要的东西? 接上维宏卡后,是不是用MACH3来控制?还是用专门的维宏卡软件来控制?

偶现实现四轴,但看到的都是三轴的东西,不知点做好

所以想到了这个,当我用旋转A轴时,我可以将某个x轴转变为A轴,然后改参数~~这实质也是三轴,只是可以雕圆柱的东西~~

网友:
报告楼主,MACH3绝对可以4轴联动,但由于诸多原因速度会降低.即便使用加减速极快的伺服电机.但是4轴4联动的成品系统都很贵,尤其是带硬圆差的.所以目前唯一的廉价方案我认为依然是MACH3

另外A轴的软肋依然是齿隙,需要设置回差补偿,加入回差补偿后速度进一步降低(这根系统关系不大)
由于有齿隙,A轴的刚性从理论上讲进一步变差

我试过具备气动锁紧的专业双导程蜗杆的转台(1.2W美刀),在回转时依然有9微米的间隙

业余条件下不要管太多,考虑太多就什么都别干了

比如站长做的雕刻机,就很对路子.要是有人非要天天铣钢件,那先咨询一下自己家的楼板每平米可以承重多少公斤

网友:
据说常见的A轴分3种:齿条的,蜗杆的,谐波的。

好像谐波的没有回差,其他两种有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