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3-370信号及天线问题

楼主(2011-04-07):
昨天将370从一个电木万能板上拆下来〔用双面胶将天线那一面粘在万能板上的〕放在另外一个玻纤万能板上,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粘在万能板上的,但是在玻纤板上GPS直接不能定位,但是原来在电木板上是正常的。后来在370的天线插孔里插了一小段面包板线就勉强能够定位,将面包板另一端放在铝合金窗上则能比较好的定位。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让370的信号好一些,或者怎样做一个天线呢?谢谢。昨天刚送到的一个470信号倒是很高,可惜板上放不开。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5817&bbs_page_no=1&bbs_id=9999
很看好螺旋天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487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老头&bbs_id=3072

楼主:
谢谢楼上,我本意是想弄一个小的铝片或铁片放在万能板上,像螺旋天线之类的体积稍大,所以自己试过用5110的边框做天线,也用过铜片铝片但是不理想,后来只能是将370自带的天线朝上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GPS 1.5GHz的频率不是FM收音机天线那样随便拉条线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