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sh里面的Shell的入口处理函数疑惑

楼主(2011-04-07):
在finsh_thread_entry()函数里面,用
if (rt_sem_take(&shell->rx_sem, RT_WAITING_FOREVER) != RT_EOK) continue;
等待串口接收数据信号量----我看源码分析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数据产生一个信号量。
然后在后面
while (rt_device_read(shell->device, 0, &ch, 1) == 1)
{

        /* handle CR key */
        if (ch == '\r')
        {
                char next;

                if (rt_device_read(shell->device, 0, &next, 1) == 1)
                        ch = next;
                else ch = '\r';
        }
}
在这里判断ch=='\r'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在rt_device_read一次,前面的rt_sem_take不是判定后面只能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吗?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
因为后面的并没考虑仅读取一个字节。读一个字节的效率并不高,这里仅暂时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