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最便宜的无线芯片是什么?做无线鼠标用

楼主(2011-04-07):
大家好,请问最便宜的无线芯片是什么?

我是想自己做一个无线鼠标 玩,还有键盘。。

nRF401 太贵了,我要 距离几米就可以了。

网友:
蓝牙吧。貌似几块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请问最便宜的无线芯片是什么?
我是想自己做一个无线鼠标 玩,还有键盘。。
nrf401 太贵了,我要 距离几米就可以了。

我买的nRF2401模块是短距离的,20米左右,价格是10元。
我发现用同样的芯片,比如nrf2401和nrf905, 不同厂家的无线模块,最少10块,多的还有100块的,
说明书上说模块价格和距离有关系,距离长的就贵。 以前我还买过500米的无线模块,价格是100元一个。
随便胡说两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nrf2401模块是短距离的,20米左右,价格是10元。
我发现用同样的芯片,比如nrf2401和nrf905, 不同厂家的无线模块,最少10块,多的还有100块的,
说明书上说模块价格和距离有关系,距离长的就贵。 以前我还买过500米的无线模块,价格是100元一个。
随便胡说两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模块?价格 还不错。

我是 想找最简单的 芯片,距离 速度要求很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nrf2401模块是短距离的,20米左右,价格是10元。
我发现用同样的芯片,比如nrf2401和nrf905, 不同厂家的无线模块,最少10块,多的还有100块的,
说明书上说模块价格和距离有关系,距离长的就贵。 以前我还买过500米的无线模块,价格是100元一个。
随便胡说两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模块?价格 还不错。
我是 想找最简单的 芯片,距离 速度要求很低。

是模块。
这个是100元的nrf905模块:

这个是10元的nrf2401模块:

网友:
http://www.bekencorp.com/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张江的。
它家的BK2411据说挺cheap,论坛里提到过的,只是配置会有点麻烦。
台系也有家,以前收录的:
笙科电子(Amiccom)推出适用于距离50公尺内,资料量2Mbps的2.4GHz无线射频收发芯片A7125。A7125使用FSK调变于2400~2483MHz之间的ISM B。用户通过一个缓存器的设定,就可完成换频的动作,配合多个传输信道(40 channels)与Clear Channel Indication的设计,即可完成跳频的功能。
    A7125的控制接口为常见的SPI,MCU通过SPI控制A7125的输出功率,读写FIFO,读取8-bit Digital RSSI,以及传输速率等设定;A7125的Strobe Comm用来控制内部的State Machine,使用者经由SPI下达单一指令,就可完成封包的收发。A7125内建的LDO,工作电压范围为2.0~3.6Volt,输出功率范围为-10~3dBm,接收灵敏度为-90dBm,当数据传输量设定1Mbps时,接收灵敏度更可达-92dBm以下;另外,针对长距离的应用,笙科电子提供客户A7125外加功率放大器 (20dBm/10dBm) 的参考设计。A7125内部不仅具备Auto Calibration机制,还提供自动RSSI量测,封包加解密,封包侦错 (FEC与CRC),高准度的Clock输出给予MCU共享石英震荡器,FIFO Mode或Direct Mode的收发机制等选项。
    A7125不需要SAW Filter或Balun,模块设计只需少量的外部组件,内建的Thermal Sensor,Battery Detector 和8-bits ADC,让使用者有更多的设计弹性。A7125是短距离Wireless Date/Audio/Video Streaming的最佳选择,2 Mbps的资料量,低耗电的设计,适合于Baby Monitor、无线耳机、无线喇叭、无线键盘、无线鼠标、家庭保全、无线遥控以及无线玩具等多种应用。支持4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 (6M/8M/12M/16M),加上A7125独有的成本结构,可以提供客户高效能、低耗电、低成本的无线应用。
    为降低客户的设计风险,加速客户产品上市的速度,本公司提供超具性价比的带PA的A7125模块,同时为客户提供定制项目服务,免除客户的后顾之忧。
更多资料,请向evan@rfembed.com索取

www.rfembed.com

网友:
想便宜,就啥芯片也不要,直接在板子上面画一个天线出来就好了

网友:
24L01便宜是便宜,的确距离不给力,尤其是不能隔墙传,

网友:
24L01用的人真不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29339086  10.8一个,冒似淘宝最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请问最便宜的无线芯片是什么?
我是想自己做一个无线鼠标 玩,还有键盘。。
nrf401 太贵了,我要 距离几米就可以了。

我买的nRF2401模块是短距离的,20米左右,价格是10元。
我发现用同样的芯片,比如nrf2401和nrf905, 不同厂家的无线模块,最少10块,多的还有100块的,
说明书上说模块价格和距离有关系,距离长的就贵。 以前我还买过500米的无线模块,价格是100元一个。
随便胡说两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

必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10块的模块随意DIY

楼主:
那些 taobao上面的 无线鼠标(除红外蓝牙)是用什么芯片呢?
感觉应该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