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发出的 PPM信号 如何解调出来控制 四个电机

楼主(2011-04-07):
求教  PPM信号  谢谢   可以发到我的QQ邮箱吗   谢谢!!!

网友:
要资料就要让人家贴上来,不要发到邮箱。

楼主:
恩 我是新来的  谢谢 提醒    有谁在四轴飞行器吗?  求教。。。。。。。

网友:
PPM信号经飞控的单片机处理后,以I2C方式发送到电调,电调的单片机再发出PWM信号到功率管,最后输出到电机,大概就是这样的。
PPM是脉位调制,PWM是脉宽调制,占空比不同,电压有效值也不同,电机转速也就相应变化

网友:
是不是PPM最多有20个通道,谁知道回答一下,以前没弄明白为何舵机信号要那样设计

楼主:
可以用将接收机的PPM信号引出来后  利用430单片机的捕获模式  捕获到高电平的脉宽后  经过计算输出不同的PWM信号来控制四个电机
吗?感觉这样应该会简单一些吧,,,,

楼主:
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PPM最多有20个通道,谁知道回答一下,以前没弄明白为何舵机信号要那样设计

航模用的PPM信号一般每帧20mS,每个通道最大宽度2mS。还必须有个同步信号。所以理论上说PPM的控最多9通。超过9通就要用PC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