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W脉冲激光器雕刻铜的效果.

楼主(2011-04-07):
不知道法那里好,灌水区找不到了,
使用的是SPI12W 脉冲激光器.

网友:
我靠,我们单位有激光打标机,是不是可以用来雕刻电路板?这两天我还在琢磨这个事。

网友:
不敢相信,怎么实现的呀?
有操作的图片吗?
我姐的打字复印店前段时间淘汰了一个80瓦的CO2激光管,不知道能不能利用一下。

网友:
如何控制的,希望楼主大概介绍一下

网友:
哪个波长?
楼主,楚天或者大族马上要和你来谈合作了

网友:
08年的图现在才上来?

楼主:
不是我亲眼所见,  实际上我以前用10W 脉冲切过, 根本且不开,
SPI脉冲激光器Datasheet功率如下
平均功率/峰值功率      10W/6KW,     12W/10KW,    20W/12KW

估计雕刻铜的thredhold功率在 6KW和12KW之间吧.

上面的图片是我香港同事做的样品, 深度最深有 0.5mm,

----需要注意的是,
铜是高反射材料,对于YAG类激光, 能量被铜吸收的< 5%,其他的都被反射掉了,
为了避免反射的能量反射回激光器, 要加光隔离器,(有的打标机厂商规定,即使加了隔离器,也不允许切这类高反射材料的).

CO2激光器的能量铜不吸收,不可能用于雕PCB了.

打标机结构大家大同小异,在网上搜一下吧,估计有的厂家会给出漂亮的示意图,大体上如下:
激光器--> 扩束镜--> X,Y振镜-->F-thea镜 ,

安装一块控制卡到计算机, 控制卡输出信号给 激光器 控制什么时候出光,
                               输出给XY振镜,控制雕刻的图形.

激光器 : 10W RMB,
振镜   : 1W,
控制卡 : 5000,
这样 国产的PCB机价格应该低于30W RMB吧.
(我不是做销售的, 价格搞不清楚, 一般来说我尽量估计高一些^_^,免得以后麻烦)

楼主:
楼上兄弟,有资料Share一下吧,
这几张图片是我上周出差从同事电脑上copy过来的, 不好意思,当作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遗憾CO2激光器的波长正好落在铜的全反窗上,所以雕刻不了电路板,雕刻电路板只能用YAG激光器(1064nm波长)倍频后的532激光雕刻。不过CO2激光器雕刻木头玻璃啥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偶喜欢激光器,越大功率.就是TMD太贵!!!

网友:
我们单位出售20兆W的YAG激光器,不过是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