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相片的板子那里可以找得到?瑞萨的。谢谢!

楼主(2011-04-07):
那位朋友知道相片的板子那里可以找得到?瑞萨的。谢谢!

网友:
日,本来就不清楚,还让字给挡住了。片子上的字是什么啊?贴上来有空给你问问,看看能不能搞到。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用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的。
瑞莎的 demo 板??

楼主:
是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的,SVPWM的,只有这个相片,找不到那里有实物

网友:
上面的板子没有,倒是另外有一套SH7125 Motor Training Kit:

原厂介绍:
http://hk.renesas.com/applications/motors_cn/reference_platform/reference_platform.jsp#SH7125

补充一下:还有详细的视频教程。

有意可联系:888yangyi#sina.com   请把#换成@

楼主:
yangyi ,你好!板子是R8C2K/2L的,不是SH7125这个单片机!

网友:
瑞萨的片子小客户或者个人用不会有价格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