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深度金属探测器系统(黄金探测器)的拆解图片.征求大家的意见,(看了大家发表的意见,觉

楼主(2011-04-07):
如下图,是我一个朋友前几年购买的一台大深度金属探测器系统(黄金探测器),说是可以在1600米内,可以定位到黄金,白银等金属的位置,但深度就没有办法测到.但使用了几年,一直都未能如愿.(在这里我得说明,我朋友不是去挖别人的祖坟,而是去找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及民_国时期的一些精英“不小心”放在地下,而没有机会再拿回来的。)
1。当平时我们为了测试这台机器的准确性,也试过把自已的金戒指、项链等放到地下,用东西装或不用东西装,0-几米深,都测试过,确是可以找到。没有问题,我可以证明。
2。但当我们拿机器到可能的地点时,也能定出一个位置,但就是找不到相应的物件。
3。有一次,机器定位到了一个位置,我们找到后,发觉地上有明显的挖掘,东西已被取走了。
朋友就这个能定位,但找不到物件的问题。向我求助,我拆解分析,拍照。上网查资料,没有太多的头绪。只是对这台机器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我认为其原理应是这样的:
主机(即那个大箱子)--通过矩形的天线(天线1/3在埋在地下)-发出5000Hz左右的频率信号(从网上查到)--用一台接收机(跟收音机差不多的东东)--加两条指示杆--按一定的方法行走--当在有效的范围内有相应的金属时--金属就会有相应的信号频率反射回来--指示杆就会指向这个地点--形成一个角度--从多个方向测试--就可以定位相应金属的位置及大小。
对于定位不准的问题:
我认为应是如下,新黄金与旧黄金对主机的信号频率有不同的反射,而当时机器出厂时,应是按新黄金的参数来调试的(我想如果相找到埋在地下多年的黄金来调试有些难,且可以接触空气,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就造成了对新的准,对埋在地下多年的,不准。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原理,根本没有办法为他调试及改进。
现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看看能不能改进这个问题。哈哈,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日子就好过了。

下面附上更先进的机型的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wNTQ0O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DA5NTI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Dg2NzM2.html

下面是这个产品的介绍:
数字频率合成可以探测地下:金,银,铜,青铜,铁,铅,铝扫描, 钻石,水及其他元素。用户可以自行调整金属频率1Hz。
针对天狼星SP所研发的数字地平衡(DGB)特殊功能可以保证最大探测范围和操作稳定性,无论土地类型如何。
由于地面电导率,波形由方形波变为正弦波和一角形。还可以看到电池计和地面电导率图标。

频率模式设置使用箭头键      等待加载频率为地面        准备为选定元素搜索

    石灰石                          泥土                  矾土

工作原理:
多年来人们使用各种设备做实验,研发这种功能强大的小型天狼星SP发射器,它能发射无线电频率(RF)信号,稳定性精确度达0.1Hz,能够只刺激所需的元素。信号稳定性的精确度由光谱中技术先进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微芯片实现,其运行速度为40MIPS。信号以不断变化的波形穿透土壤以下较远距离,波形过滤掉土壤矿物质导致的干扰。射出的信号按360°方向导入土壤。由于被导入的信号,目标物变得“可见”。可以确定各个方向上的目标物的位置,不限于只从某一方向搜索。从天狼星SP发射信号,预想目标物回以稳定的相同信号。操作人员可以使用“L”形天线杆追踪该稳定信号,因此可以排除所有不想要的目标物。光谱和目标物之间的信号成为操作人员追踪目标物的“通道”。如果天狼星SP的定位范围内存在目标物,则整个程序将在几分钟内完成。
各种元素都有其独特的分子结构,在不同的分子频率上振动。每个自然元素都会产生一种叫做“共振”的现象。有关该现象的一个经典例子:一声清晰响亮的高频音能够振碎玻璃。如果玻璃的物理频率与正在演奏的乐曲相似,则玻璃会开始调谐至这些振动脉冲。如果对于晶体结构而言,振动变得非常剧烈,则它会碎裂。当一种元素吸收与其物理频率相同的能量时,就会出现共振。当某一源所传送的频率立即被某一物体吸收时,就会出现引力共振。分子是元素的最小微粒,能以自由状态存在,并保持元素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唯一的。分子振动,形成频率,即我们所知的分子频率,而其他人则将其称为物质的能量场或核共振现象。
最大范围为1600米。
M1:金 5000Hz
(金波谱的低频吸引4900-5100Hz之间的自然金矿物,在5200-5300Hz之间时,杆对18-22开人造金器产生反应,当频率为5400-5500Hz时,趋向于吸引开数较低的珠宝。因此,建议按不同频率多次检查。重复检查时,将天狠星SP设置为5000Hz,等待5分钟,再次扫描,如果杆发出指示,则为矿物。)
M2:铅 4500Hz
M3:铝 7000KHz
M4:银 8700Hz
M5:青铜 11300Hz
M6:铜 11700Hz
M7:钻石 12700Hz
M8:铁 17000Hz
M9:水
M10:洞穴
M11:自由 0-20000Hz (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使用箭头键手动选择想要的频率进行实验)
与元素名称一起,还会显示其分子频率(以Hz表示),以便按说明设置天狼星SP。由于人体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应采用以上多种频率进行实验。记住:操作员是手持接收杆,形成接收电路的人。因此在以上各种频率下,每个人的人体电容略有不同。只有使用样本目标物,通过实验进行练习,使用箭头键微调频率,才能配合操作员本身,达到精准。

下面是我拆解产品的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应是如下,新黄金与旧黄金对主机的信号频率有不同的反射

黄金也分新旧?又不是放射性的会衰变。

网友:
楼主还要准备好摸金符,黑驴蹄子

网友:
不会吧,卖出去的产品竟然还是洞洞板!!绝对made in china 还高科技dsp处理呢,真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应是如下,新黄金与旧黄金对主机的信号频率有不同的反射
黄金也分新旧?又不是放射性的会衰变。

可能你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我说的新旧,不是说黄金会衰变,会氧化,我的理解是放久会对黄金周围的物质产生影响。且厂家也是这样回放得越久反射信号越强,且我们自已测试用的黄金,也是要放一段时间,才能测得准。所以为了表达简单些,我就说成新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还要准备好摸金符,黑驴蹄子

在这里我得说明,我朋友不是去挖别人的祖坟,而是去找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及民_国时期的一些精英“不小心”放在地下,而没有机会再拿回来的。)
以前的精英,有了黄金只能埋入地下,而现在的精英已不用埋入地下了。我就不多说,我想大家也会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卖出去的产品竟然还是洞洞板!!绝对made in china 还高科技dsp处理呢,真忽悠

还是请你认真看一下再发表意见。现在我拆解的是最简单的,而视频上的是最新型的。

网友:
神经病。哦,我错了,是精神病。

网友:
这样挖,按照某法的规定,似乎是不合法的,哈哈,上交国库.

网友:
呵呵,正琢磨做这个东东呢,没想到有同样感兴趣的。

不顶不行呀。

网友:
怎么看怎么国产007的味道!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神经病。哦,我错了,是精神病。

是你有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正琢磨做这个东东呢,没想到有同样感兴趣的。
不顶不行呀。

如果能找到钱的,是有些兴趣,但主要受朋友之托,不是推托,如果这东东是我的,我也不怕认。哈。

网友:
感觉你们搞这玩意还不如去海里捞沉船靠谱,嘿嘿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呵呵,大家也许觉得这东东不靠谱。

不过,这确确实实是科学。其实,就是如何在噪声 比 信号大千倍的情形下,检测出信号来。

从文献中得知这个应用,开始觉得传感器非常昂贵,没想到。恩,确实可以动手去做。

网友:
今天看到的几个帖子,给我的感觉就是
1.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啊
2.这片土地没救了

网友:
LS
挖宝,本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

而且是全人类都很爱好的行业,你看看有多少欧美的大片时关于挖宝的故事的?

从这,何谈这片土地没救啦,难道全人类都没救啦,那也算了……

网友:
LS,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楼主的帖子才有那些上面的感叹,只是今天在这个论坛看到的荒诞东西累积起来,到了一个阀值,以致有些胡言乱语罢了。请勿深究

话说楼主“设备”中的关键器件,还真不是这片土地上的神棍们发明的

网友:
还没有看到图片,就已经确定这个是假的了。

看到图片简直要流泪,热熔胶不要钱啊?太浪费了!!!!

还有,黄金的化学稳定性非常好,自然界中几乎没有物质能够腐蚀黄金。没有新旧一说。即使烧熔成流质,它也不会氧化。
你看到过锡炉么?看到那层氧化的铅皮么?见过熔融的铝么?见过铝渣么?
再看黄金浇铸的时候,光亮如镜,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因为黄金无论什么形态,都异常稳定不会形成化合物,金匠无需分析设备,煤气炉烧熔就能看出是不是足金。

还“分子共振频率”…… 你真有耐性。

网友:
顶LS,这万恶的热熔胶

网友:
看样子是使用了古老的外星科技与现代元器件的未来定位仪器

网友:
其实吧,利用宝藏埋藏地做诈骗是由来已久的事了,利用各种传说勾起人们的贪念,钱到手,跑路~~
楼主别误会,我不是说你目的不纯,只是担心你的朋友着人道了~~我这边就有现实的例子····

网友:
有兴趣啊,一起DIY一个吧。周末休息也去附近的山头上照照。

网友:
这个好东西要开源

网友:
楼主辛辛苦苦贴图,招来非议。

本来想力挺你几句,但是“敌人”太多,我先闪了,呵呵。

网友:
论坛里养的SB是越来越多了,象这种明显伪科学的东西也能粉墨登场,悲哀的是还引来一片叫好声。这里还是一个电子技术论坛吗?你们所受的科学教育都丢去哪里了?
    楼主的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新鲜,稍微年长的电子爱好者可以从8几年的《电子报》上找到类似的批判文章。十几年过去了,换了个形式又冒出来了。楼主如果你对此深信不疑,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人,你应该换个地方呆着,不要来这样的电子论坛丢人现眼,污人眼晦。

网友:
xpxp同学:很不幸,你因为坚持常识,已经被精神病;并同时被跨省;极有可能被蒸发。

当心小pp 。

网友:
切,对这种小丑我从来不会客气的。虽说论坛人人都可以注_册发帖,但象这样离谱的文章不大骂一通,难解我心头之怒。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词太过火了~~
楼主不过是分享下照片与资料用不着上纲上线。
再说了楼主或者楼主的朋友只是笃定这玩意真的能发家致富撒。

网友:
还是洛阳铲这个发明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是楼主把这玩意儿当做一个普通的金属探测器来看待,不装神弄鬼,说明头脑还清醒,还有得救。连什么新金旧金、分子共振这样的东西也冒出来了,那只能说明脑子坏掉了。我要不骂醒他,那也没法子了。

网友:
嘿嘿,你觉得他是简单的沉迷于其中么?他把图片拍的这么清楚、功能讲的这么详细,仅仅是为了修复那个破收音机???
有没有可能youku里有“更高级”的“新一代”“产品”的广告?有木有可能是心理暗示?虽然顶楼都有链接,可是我连点都懒得点……

当年长途车上:有一个人把饮料瓶子打开,泡沫喷的到处都是,那群人还没有开始闹,我就在1秒钟之内爬起来,直接躺后座上作壁上观了。这么明显的暗示,硬是有SB拿自己的金戒指、耳环换了个“健力宝8万大奖”…… 她们只要回头瞄一眼就能看到我一个人躺在过道尽头的车尾座椅上冷眼旁观,可是,她们坚持选择了当8万。

遇到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把自己当脑瘫,严重脑瘫,酱油都不会打的那种脑瘫患者,明白么?

网友:
难道真的是广告

网友:
这东西要是真的

简直是神了

网友:
这仪器应该是外星人飞船失事掉地球上,无法与家人联系,跟遇到的一个当地人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改装成无线收发器

网友:
好像网上对于这个宣传还挺多的

进了这个公司的主页。。。。。看起来神乎其神。。。

哈哈

http://www.imagelocators.com/Locators/EXAMINER.HTM

网友:
是不是真有此物,建议寄一套给阿莫验证一下。阿莫的话信得过,也不会贪这台机器。非常好的广告机会。

网友:
有个这玩意,我们这也没有黄金啊,

网友:
虽然我电子技术是纯业余的, 可还是忍不住要说:  楼主你拆的不就是台收音机嘛...

网友:
SB什么啊?这就是地质考察中的电法测量系统啊。这可以分析地下有什么东西存在,但距离绝对不可能那么深。

“各种元素都有其独特的分子结构,在不同的分子频率上振动。每个自然元素都会产生一种叫做“共振”的现象。有关该现象的一个经典例子:一声清晰响亮的高频音能够振碎玻璃。如果玻璃的物理频率与正在演奏的乐曲相似,则玻璃会开始调谐至这些振动脉冲。如果对于晶体结构而言,振动变得非常剧烈,则它会碎裂。当一种元素吸收与其物理频率相同的能量时,就会出现共振。当某一源所传送的频率立即被某一物体吸收时,就会出现引力共振。分子是元素的最小微粒,能以自由状态存在,并保持元素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唯一的。分子振动,形成频率,即我们所知的分子频率,而其他人则将其称为物质的能量场或核共振现象。 ”

————这个我要说一下,金属是没有分子的,只有原子,其共振频率都是GHz以上,比如最简单的氢是1.42GHz。

网友:
盗墓笔记!呵呵

网友:
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目录

基本原理
按布线方式分类
高密度电法发展概况
编辑本段基本原理
  高密度电法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电阻率法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在观测中设置了较高密度的测点,现场测量时,只需将全部电极布置在一定间隔的测点上,然后进行观测。由于使用电极数量多,而且电极之间可以自由组合,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地电信息,使电法勘探能像地震勘探一样使用覆盖式的测量方式。与常规电法相比,高密度电法具有以下优点:(1)电极布设一次性完成,减少了因电极设置引起的干扰和由此带来的测量误差;(2)能有效地进行多种电极排列方式的测量,从而可以获得较丰富的关于地电结构状态的地质信息;(3)数据的采集和收录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不仅采集速度快,而且避免了由于人工操作所引起的误差和错误;(4)可以实现资料的现场实时处理和脱机处理,大大提高了电阻率法的智能化程度。我们利用此法在江西省萍乡市陶瓷产业聚集区开展勘查工作,效果良好。
编辑本段按布线方式分类
  一、集中式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如WGMD-3 WGMD-4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它以WDJD系列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为测控主机,再配以WDZJ系列多路电极转换器。   二、分布式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如WGMD-9超级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它以WDA系列超级数字直流电法仪为测控主机,在配以分布式开关电缆,即可完成测量工作。
编辑本段高密度电法发展概况
  高密度电法指的是直流高密度电阻率法,但由于从中发展出直流激发极化法,所以统称高密度电法。高密度电阻率法实际上是一种阵列勘探方法,野外测量时只需将全部电极(几十至上百根)置于测点上,然后利用程控电极转换开关和微机工程电测仪便可实现数据的快速和自动采集。当测量结果送入微机后,还可对数据进行处理并给出关于地电断面分布的各种物理解释的结果。显然,高密度电阻率勘探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使电法勘探的智能化程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由于高密度电阻率法所具备的上述优势,因此相对于常规电阻率法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电极布设是一次完成的,这不仅减少了因电极设置而引起的故障和干扰,而且为野外数据的快速和自动测量奠定了基础。(2) 能有效地进行多种电极排列方式的扫描测量,因而可以获得较丰富的关于地电断面结构特征的地质信息。(3) 野外数据采集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不仅采集速度快(大约每一测点需2~5 s) ,而且避免了由于手工操作所出现的错误。(4) 可以对资料进行预处理并显示剖面曲线形态,脱机处理后还可以自动绘制和打印各种成果图件。(5) 与传统的电阻率法相比,成本低、效率高,信息丰富,解释方便,勘探能力显著提高。   关于阵列电探的思想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就有人开始考虑实施,英国学者所设计的电测深偏置系统实际上就是高密度电法的最初模式,80 年代中期,日本地质计测株式会社曾借助电极转换板实现了野外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采集,只是由于整体设计的不完善性,这套设备没有充分发挥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优越性。80 年代后期,我国原地质矿产部系统率先开展了高密度电阻率法及其应用技术研究,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方法理论及有关技术问题,也研制成了几种类型的仪器。   目前,研究高密度电法的方法技术和仪器的主要有中国地质大学等,生产仪器的还有重庆奔腾数控技术研究所等。   近年来该方法先后在重大场地的工程地质调查、坝基及桥墩选址、采空区及地裂缝探测等众多工程勘察领域取得了明显的地质效果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终于有人用科学态度了解这个东东了。

其实,这个东东就是平衡电桥。初级产生不同频率的磁感应,假如没有外部金属的话,和次级是平衡的。

如果次级感应到金属,那么平衡被打破,产生一个极其微弱的振幅和相位的变化,而探测器就是感知这个变化的。

网友:
LZ  的东西最多就是个金属探测器, 没那么神奇。
如果你能在 1 立方体积内土堆内 测出一粒黄豆大的黄金, 就不得了, 算是富矿了!

至于激发极化仪  鄙人 N年 N+1 年前 ,还真的搞过。和金属探测器是二码事。
也没法探测很小的独立的金属体。
激发极化法 通常 适合探测 较大的地质对象,例如
48 楼 说的 重大场地的工程地质调查、坝基及桥墩选址、采空区及地裂缝探测。
国人也有激发极化法 用于探矿和探测地下水源的先例。

网友:
布线很乱

网友:
我记得 很早之前有一期流言终结者 验证一个橄榄球场地下有尸 体的流言时 用到了类似这样的东东~~

网友:
好东东啊,新一代的洛阳铲!倒斗必备工具!

网友:
下面是一种观点:

  摩尔探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在非洲西北部,6000~8000年前的洞穴壁画上
就记录了这种找水方法,专门的装置是在1538年发明的,并且大量使用,后来被
早期的移民带到了美国[1]。

  这种装置不但可以找水,甚至可以找任何你想找的东西。实际上是在1930年
代被临床证实的一种心理学现象,被称作“动念动作(ideomotor action)”。
[2][3]

  到1996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叫Quadro 的公司,提供这种“高科技的装
置”,声称这种装置使用一种芯片可以探测各种分子。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检
查了这种装置,发现这种装置是由一个中空的盒子和一个天线组成,那个所谓的
芯片是有两片塑料夹一片纸组成的。成本大约$2,售价是$995。尽管如此,美国
还是大量装备了这种装置,Quadro卖出了大约1000套这种装置,价格从$395到
$8000不等。后来FBI介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禁止Quadro公司制造和出售这种装
置,但依然有人相信这种装置是有用的。[4][5]

  后来,Quadro的副总Malcolm Roe,从美国跑到英国,继续卖他的这种高科
技装置,将“Quadro Locator”改名叫“Mole”,并且升级成可编程探测系统。
出售这种装置的英国公司是Global Technical [6][7][8][9]。圣地亚国家实验
室于2002年对这种Mole探测器进行了双盲测试,同样发现没有任何作用[10]。并
且,同样的信息,Dale Murray等人发表在2006年02期的《中国安防产品信息》
上[11]。

  目前国内已经大量装备这种装置,重庆就进口了3000余支[12]。国内的代理
公司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里是论坛,任何人都可以说话,有些事情不必太介怀。

至于原理,窃以为思路有点偏了。大概微弱信号测量技术,即锁相放大技术,再具体点使用ad630。

网友:
LZ  认真看看 【50楼】 贴子。 我真搞过地质仪器!

网友:
怎么还有收音机的图片?

网友:
回 【56楼】 fickle
大概微弱信号测量技术,即锁相放大技术,再具体点使用ad630。
--------------------------------------------------------
问题是如何确认你要探测的东西发出了微弱信号!不然 “神马都是浮云”。

N年 N+1 年前鄙人参与过运算放大器低频噪声分析仪研制, 还真用过锁相放大技术。

网友:
回复55楼,
强烈围观 以下图片, 图片1的货物, 图片2的商家有售, 更详尽的请自行搜索, 扯 蛋 玩 意 儿

网友:
49 楼太理想化。 在试验室也许可以玩玩。
金属探测器,锁相放大技术 原理上三十年前都成熟了。
可是做到 LZ 说的功能吗?

网友:
没有吹嘘的这么牛,如果有人是地质或石油系统的,了解物探和大地测量技术的也就见怪不怪了,常叫作大地岩性测量分析,取出极微弱的小信号作分析,曾经替石油系统做过维护,早年使用的现场采集微机是PC1500,不知道还有多少网友记得它,我还是相信主动的手段如实炮或震源车,早期全是放炮的,那用雷管和导爆索起爆,后来有米国及法国的震源车,再后来咱自己也开发出国产,手段也多了,有兴趣可以去搜MegaTEM,TEMPEST等系统,记得凤凰,EMI和Zonge比较有名吧
~又扯远了

网友:
双联电容器,好久没看到了,我以前一个小收音机里就有,好亲切。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太理想化。 在试验室也许可以玩玩。" 潜台词,就是太幼稚,不成熟?

呵呵,我没做过。但是有自信,楼主上面东东就是这个原理。

倒是愿意听听你的解释,否则,你自己说的话,"太理想化。在试验室也许可以玩玩。",还是自己留着吧。

网友:
支持研究 造福社会

网友:
探地雷么?

网友:
楼主的标题:,(看了大家发表的意见,觉得这些人很悲哀!)另请删贴吧,不想这样下去了,没有必要!!!!
-------------------------------
我觉得这个帖子很好。

COOL!

网友:
有没相关原理资料介绍呀?

网友:
编辑原因:问了地球物理物探专业人士

答曰:忽悠人的,最多也就地雷战时,日本鬼子排雷的水平。

可惜的是物探的人,对仪器内部不会了解。听家人说过有磁法,电法。

我把这个帖子发过去请人家看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很担心老大把此帖删了。

没想到居然加酷了,呵呵,阿莫就是阿莫,有见识。

网友:
好贴,又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物探中的磁法、电法、地震都不是很准确的东西,主要用于查地下的断层和岩面起伏规律等,如果有大型的墓葬是可以查到,如果是浅层的埋藏异物用地质雷达效果不错。
楼主这个东西应该是骗人的,不可能探测那么深

楼主:
多谢阿莫的支持.也多谢各位不是一味指责,理性对待的朋友.

网友:
准确的说这就是电法物探,还是能找个几米深的金属物体的。电法又分电阻率法,电场法,激发极化率法(其实就是,把矿体当成充电电池,测矿体的充电能力),电磁法。LZ的应该属于电磁法一类。

真正用于大地找矿的电磁物探仪器,都是宽频场,张量(矢量的集合)测量的仪器。这样的仪器真的很贵,国内都只能进口。

近些年来国内找矿都向500米以下的深层去寻找了,如果仅靠老办法,地质踏勘找地面露头,或者化探分析,或者钻探勘查都不怎么划得来了,也不太行得通。那些传统的物探方法局限性还是有的,主要还是在于资料解释,同一物探勘探资料存在着多解性,因为物探的理论整个还都是建立在大地构造模型的正演理论上,而通过大地地质构造理论与地球物理相结合来找矿才是大势所趋(难怪刘光鼎院士要求重振地球物理第一学科的地位了)。

不过很可惜,有些仪器国内真的是造不出来,因为关键的采样芯片,国内造不出来,国外也不买给中国。

网友:
这个是国内哪个牛人之作啊!实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准确的说这就是电法物探,还是能找个几米深的金属物体的。电法又分电阻率法,电场法,激发极化率法(其实就是,把矿体当成充电电池,测矿体的充电能力),电磁法。lz的应该属于电磁法一类。
真正用于大地找矿的电磁物探仪器,都是宽频场,张量(矢量的集合)测量的仪器。这样的仪器真的很贵,国内都只能进口。
近些年来国内找矿都向500米以下的深层去寻找了,如果仅靠老办法,地质踏勘找地面露头,或者化探分析,或者钻探勘查都不怎么划得来了,也不太行得通。那些传统的物探方法局限性还是有的,主要还是在于资料解释,同一物探勘探资料存在着多解性,因为物探的理论整个还都是建立在大地构造模型的正演理论上,而通过大地地质构造理论与地球物理相结合来找矿才是大势所趋(难怪刘光鼎院士要求重振地球物理第一学科的地位了)。
不过很可惜,有些仪器国内真的是造不出来,因为关键的采样芯片,国内造不出来,国外也不买给中国。

恩 你的回复给我感觉最专业与准确,不知道兄弟能否弄个原理图出来?
要是有,那么大家就得有完了^_^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是学地球物理的,对电路设计也是一知半解!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将一些相关资料整理下,让大家也了解下地球物理勘查的的一些知识。

网友:
正好手头上有份比较浅显的资料:

这张图片或许会让大家有点兴趣:

网友:
探测钻石就是骗人的,拿个10公斤的大钻石放在套测器上都测不到。,钻石又不导电又不导磁,根本不可能测到的。
这破玩意探测一枚戒指的距离不会超过1.6米,就是至少夸大1000倍。

网友:
这玩意在地雷战中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关于探测宝石我觉得探测的重点不在于宝石本身而在富含宝石的岩石层结构吧,比方说利用金伯利岩石的化学与物理特性来探寻。
所有钻石与宝石都蕴藏在金伯利岩石当中。

网友:
真的是无语了。。。。悄悄的走了

网友:
的确存在金属探测的,门外汉来看,我同意LZ的意思,金属氧化后可能使机器的灵敏度降低

目前有很多所学校的毕业设计都涉及到金属探测。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另外有朋友说8几年就有批判性文章,我记得8几年学习的时候“0”还不是自然数呢。

网友:
哈,有了这个可以当摸金校尉了,我也想整个看看

网友:
刚才看了视频,确实很好,其实有军事用途,要是我们能开发一个能探测火药就会有很大的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