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线轮DIY--方法请教

楼主(2011-04-07):
这是手上有的塑料轮子

后边几张是用 SolidWorks 画的图

目前的想法就是这样 DIY成一个卷线轮

大家一起来参与研究一下还有没其它更好的方法

2个轮不加工减短对接上的话长度又过长(这个方法先否定,因为机械结构限制这个长度)

网友:
不是这样的,最好来我这里看一下,你就明了。线不用重复使用,直接一次报废。

网友:
是用步进电机吗?考虑材质是塑料的,若绕线的力量不需要太大,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最好来我这里看一下,你就明了。线不用重复使用,直接一次报废。

直接一次报废。~~~大哥你想穷死我阿~~~~~~

我就想从从复复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使用~~~ 只要不断

中午时DIY好了一个轮子了,就是没相机照出来~~~画图好了

。。。。。。。。。。。。。。。。。。。。。。。。。。。。。。。。。。。。。。。。。。

回复 网友B:
是用步进电机吗?考虑材质是塑料的,若绕线的力量不需要太大,应该可以吧

试试就知  理论上还是行的 操个几十次总可以把

///////////////////////我来结贴的~~~~上来才发现有人回了2贴---------------------------------

晚点补图

网友:
感觉像是用在线切割的绕线器上用的。

网友:
都是一次报废的,你穷不死,报废的丝是可以换钱的,差价和新丝就10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像是用在线切割的绕线器上用的。

。。。。。。就是哪个卷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一次报废的,你穷不死,报废的丝是可以换钱的,差价和新丝就10门

一次 10000米.................

网友:
铜线的价格大概是55元/kg,废线补10元/kg,5公斤线大概用24小时,成本是200元,几乎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应该来看看,不能闭门造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铜线的价格大概是55元/kg,废线补10元/kg,5公斤线大概用24小时,成本是200元,几乎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应该来看看,不能闭门造车。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慢慢来 慢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