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禁止Jlink自动升级呢?

楼主(2011-04-07):
原来买了一个Jlink,然后用了一段时间被自动升级了,当时能正常升级所以一直好用没什么问题;昨天灯不亮了于是在论坛里找了固件重新刷,刷上能用了但是又弹出以前那个升级提示,升级不了,意料之中的。不升级不要紧但是每次debug都会提示叫我升级,进入debug得弹这对话框弹三次,不小心点中是就悲剧了UV4就死在那里。所以想禁掉升级提示,问各位大虾该怎么办?
被升级 & 升级后状况如图:

网友:
烧固件的时候,最后一步点“锁住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您提醒到我了,这会儿重新刷了固件没有选lock,这会儿能升级了,谢谢哈!!

网友:
楼主找的哪个固件呢?我怎么找的固件不行,共享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B(2013-05-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能够禁止自动升级?每次使用都提醒,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能够禁止自动升级?每次使用都提醒,比较烦。

把原来旧版MDK安装目录下的segger文件夹复制到新的MDK安装目录下覆盖掉新MDK的segger文件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能够禁止自动升级?每次使用都提醒,比较烦。

如果是固件掉了刷新固件的话,见3楼,我记得当时就是那样的

网友:
我一直想问问,升级固件有什么用?从来没感觉出来有提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