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直在循环执行主函数中的第一个子函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8):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dis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1,2,3,4,5,6,7,8,9
//uchar distab[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id3(void);
void did4(void);

int main(void)
{

        DDRA = 0X7F;
        PORTA = 0XC0;
        DDRB = 0XFF;
        PORTB = 0X00;
        DDRC = 0X3D;
        PORTC = 0XFF;
        DDRD = 0X20;
        PORTD = 0XDF;
        DDRE = 0XFF;
        PORTE = 0XFF;
        PORTE=0xFF;
        did4();
        did3();
}

void did(void)
{
        DDRA = 0X7F;
        PORTA = 0XC0;
        DDRB = 0XFF;
        PORTB = 0X00;
        DDRC = 0X3D;
        PORTC = 0XFF; //M1 M2停止
        DDRD = 0X20;
        PORTD = 0XDF;
        DDRE = 0XFF;
        PORTE = 0XFF;
}
void did3(void)
{

                PORTE=0x00;
                _delay_ms(1000);
                PORTE=0xff;
                _delay_ms(1000);
                PORTE=0x00;
                _delay_ms(1000);
                PORTE=0xff;
                _delay_ms(1000);
                PORTE=0x00;
                _delay_ms(1000);
                PORTE=0xff;
                _delay_ms(1000);
                PORTE=0x00;
                _delay_ms(1000);
                PORTE=0xff;
                _delay_ms(1000);
                PORTE=0x00;
                _delay_ms(1000);
                PORTE=0xff;
                _delay_ms(1000);

}
void did4(void)
{
        PORTE=0xff;
}想请教一下,这个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单片机一直在执行did4(),不执行did3();我如果把did3()写到did4()前面的话;单片机就一直在循环执行did3();简单点说就是:单片机一直在循环执行主函数中的第一个子函数。我认为程序是没多大问题的,是不是硬件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望高手帮我解疑。我使用的是winavr这个编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