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中怎么同时更改同一条线的宽度,这条线是同一个网络,但是不是直线

楼主(2011-04-08):
做了板子,整个板子都需要更改

网友:
在要修改的网络的连线里,任寻一根,选中后,按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出现如下图:

Net选为same,在Width里输入你想要的宽度即可

网友:
改小还好,改大要考虑线间距的问题

网友:
规则里设置好,可以设online DRC来查效果。完了都得重新敷铜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