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为什么不度络?

楼主(2011-04-08):
国内炼钢不好,丝杆磨损很大,表面热处理工艺也不好,但是为什么不度络呢?光轴度络和没有度络的机差别很大,

网友:
丝杆一般配合铜螺母工作。磨损的是铜螺母,不是比铜硬的丝杠。所以没必要加镀层。

网友:
镀铬增加成本,镀不均匀公差也大了。
虽然工厂里都是念luo,但金属铬应该念ge 。

楼主:
谢谢楼上,,,终于明白为什么找不到字了!!!!

楼主:
光轴用铬效果的确好。。。都说丝杆不好是国内炼钢不行,所以劣质丝杆所说的磨损的是指杆体。。螺母弄个好点的。,,,

网友:
即然是劣质丝杆,价钱也是很低的,备它两付,慢慢磨

楼主:
数量和提高质量是两个概念!不能靠数量来弥补质量是吧!国产缺的是质量

网友:
铬镉不分,不过如果镀铬的话,厚度比较厚会影响螺纹,而且一但镀,镀层会比较厚,不宜做薄。

网友:
哦,才知道原来电镀层也是很厚的,学习了

网友:
螺母用铜的好,还是工程塑料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螺母用铜的好,还是工程塑料的好?

有些地方用聚甲醛很不错。

网友:
渗碳渗氮 也不错  :)

不过成本++

网友:
楼主没学过化学吗

铬!!!重金属!!!

网友:
说到底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
不镀铬好磨合,只要不缺油,问题不大。铬的价格现在8.5万左右,比钢高多了。更重要的是我国缺铬,只有一些所谓鸡窝矿。(指小和分散)当年援助阿尔巴尼亚200多亿,唯一好处是进口阿的铬,阿国别的没有,铬到不少。现在在西藏发现较大铬矿,但不好开采。另外镀铬污水有毒,六价铬致癌,钢就没这问题。铁是人体有益元素。铬不是。另外好像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组装发动机时,禁用镀铬的工具,否则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网友:
社会上好多错误读音就是不改:镀铬(ge),非要读成luo;歼(jian)灭非要读成qian灭。

楼主:
习惯看着长着像呗!!!!!!!光轴都舍得镀铬!!!丝杆却舍不得...........

网友:
国内炼钢不好,丝杆磨损很大,表面热处理工艺也不好,但是为什么不度络呢?光轴度络和没有度络的机差别很大
---------------------------------------------------------------------------------------------------------
because 国内镀铬也不好,那么为什么要镀铬。

网友:
我的机器上面的光轴好像是镀硬铬的,这种的光轴不会生锈,表面硬度大,很耐用

网友:
镀铬的一般只在平面或圆滑过度的地方,附着力才好,不会掉。像丝杆这样的棱角处太多,一是镀不匀,二是棱角处容易掉渣。反而造成不平坦,有些事要多方考虑,你要求一个指标太高,带来问题更大时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学机械的搞设计的和搞工艺的往往矛盾很大,设计的往往什么都能设计出来。但很多排工艺根本排不下来,也就是说根本做不出来。如航母蒸汽弹射器,国内可以设计出来,但是做不出来。丝杆镀铬,你以为镀的厚度一样,实际因为他的形状,造成电场不均匀,肯定镀不出均匀的膜,虽然有刷镀一说,但不是大量生产用的。而且镀上的不是长上的,是会掉的,园轨上不易掉,棱角上肯定会掉,越硬越爱掉,你说人家镀的不好,你自己镀他也掉。

网友:
回8楼:
广义上说,生产铜和镍用的电解法,实际上也可认为是电镀法,是用纯铜或纯镍制成很薄的薄片,放入电解池中,铜或镍就沉积在这层薄片上,厚度达到7、8毫米时取出。只不过这时是同种金属电镀而已。这是镀层比原始金属厚的一个特例。由于镀得厚,表面非常不平整。真正光亮电镀时,除了材料本身要光滑外,要定期把电源反转,像充电充5分钟放2分钟一样,或是像油漆匠油一层,用砂纸打一打,再油一层再打一打,这样才能光亮。

网友:
mj3951
受教了。

网友:
其实很多精细模具都会镀一层硬铬,精度还是有办法达到的,加工丝杆的时候算上镀层的厚度,电镀的时候加厚镀层然后再把过厚的镀层二次加工掉。硬铬的耐磨性和耐恶劣环境确实比较好。我们公司是维修飞机起落架的飞机起落架上就是3个镀层,最里层是镀镍,外层都是镀铬和镉钛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