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装USB网卡以用于单片机控制(型号JP108)

楼主(2011-04-08):
前段时间,在楼下修电脑的店铺里花10块钱买了个USB网卡,如图

当然买来主要是想DIY一下,看看能否用单片机控制,现在哪台电脑不自带网卡的。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ENC28J60或 RTL8019AS以太网模块, 用的是SPI借口,我这个是USB接口,我想应该差别不大。

我就拆开这个USB网卡,怎奈它是个山寨厂商的产片,无生产厂家以及主页,甚至主控芯片上面一个字也没有,这可怎么整?!

就上网找了下关于这个USB网卡的资料,也不多,但总能找到蛛丝马迹,这个网卡又名SR9600,主芯片DM9601(pdf中是100pin,我的这个是48pin,恐怕对不住),pdf文档在这里

内部电路主要是一个隔离器TS6121C,再加一个48pin芯片,就直接到USB了。

其驱动程序如下(包括WINDOWS,android以及WINCE的驱动),

由于近一阵子比较忙,深入的工作就没时间搞了,待到闲时再弄了。

故特此求教:改装这个USB网卡有哪些窍门?基于MSP430的驱动怎么写?是否需要参照datasheet完全写出个驱动来?对于一个没接触过TCP/IP的人来说难度较大啊

ps:特意在淘宝上搜了下“USB网卡”,居然N多卖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型号,但内部电路又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MSP430确实有USB主机接口,比如MSP430F5529 它的USB具有主从模式以及USB OTG功能

USB或者SPI再或者IIC 都是数据接口的一种形式,我是从它传输的数据的角度来看,并无异样

网友:
USB恐怕不好简单的看做是SPI、IIC一样的数据接口吧,有OTG功能不代表能识别这个USB网口的设备类,设备驱动又怎么搞?太难了吧

网友:
呵呵,单片机驱动网卡?物理接口是简单的,比如一些spi接口的。难在于:协议栈,虽然有一些tiny的协议栈,是可以在8位的cpu上运行的,但是移植起来相当困难。兄弟,搜先要搞清楚,你的单片机能够运行哪怕是最简单的协议栈么?

网友:
可以用CP2200,协议栈官方提供基于C8051F单片机的。

楼主:
多谢天以上坛友们的指点,我想,我还是先弄一个ENC28J60模块,深入学习以太网接口以及TCP/IP协议。
至于这个USB网卡,等我学的差不多了,还是有DIY的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