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红外对管做一个计人数通过的模块。。可效果不怎么好。。望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1-04-08):
想用红外对管做一个计人数通过的模块。。可效果不怎么好。。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反射型还是对射型,还要你提出来一些信息。

网友:
楼主你要说的详细些啊,使用距离有多远,是否在室外使用,有没有干扰源什么的。

网友A:
我做过:发射管两个,接收管一个,反射式。通过不同发射管的反射判断,加上一些正在通过的判断。效果比较理想。

网友:
关注。我做过对射式的,效果也不好

网友(2018-07-15):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发射管两个,接收管一个,反射式。通过不同发射管的反射判断,加上一些正在通过的判断。效果比较理 ...

你好 请问下 您用的反射式的发射管和接收管 具体型号能发我下吗?

网友:
有现成的啊,公交车们上方安装的就是统计人次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