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Nios 中 TFT控制IP 共用 SDRAM

楼主(2011-04-08):
小生出入Nios,做了个触摸屏控制的小东东,现在是用 IO拉高拉低 来实现了tft的驱动,刷新率只有20多Hz,想加入个好点的TFT控制器。
查了网上的资料,大侠 好像是在SDRAM里开辟了显存,TFT IP读显存来刷新屏幕,Nios cup 只用更新 SDRAM 显存 即能 更新 屏幕显示,这样刷新很快,为了解决CUP 与 TFT IP 共用SDRAM,好像还设计了一个仲裁机制。这样的方式的确很好,我的fpga 实验板上也只有一块flash,一块 SDRAM,也只能这样做。
但我初入Nios,所以向高手求教。

网友:
SOC Builder里SDRAM控制器可以挂两个或多个master。你在上面挂一个CPU,再通过Avalon总线挂你的TFT IP就可以了。仲裁它自己会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
这样的啊,那 tft 的IP 怎么读 SDRAM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写一个avalon master设备,通过avalon pipeline桥定时自动到sdram上面找数据传给tft

推荐这篇文章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10/08/14/de2_70_photo_frame.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