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NUC140 MO 感兴趣的向这里看齐咯!

楼主(2011-04-08):
呵呵 我最近在研究MO,芯片NUC140 ,有这方面爱好的朋友可以聚聚

楼主:
开贴只希望对MO,尤其是对新唐MO新唐有了解的朋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讨论下!

楼主:
我做开头先:
首先介绍新唐芯片资源(以NUC140VE3AN为例)
内核 –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运行50MHz.
– 一个 24-位系统定时器.
– 低功耗睡眠模式
– 单指令32位硬件乘法器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用于控制32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可设置为4个优先级
– 支持串行线调试(SWD)及2个观察点/4个断点.
• 宽电压工作范围 由2.5V 至 5.5V
• FLASH EPROM 存储器
– 128K 字节FLASH EPROM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4kB FLASH 用于存储ISP引导代码
– 支持 ISP/IAP 编程升级
– 512 字节的页擦除FLASH
– 在128K字节系统中可配置数据FLASH地址区域,在64K字节系统中包含4K字节数据FLASH区域
– 在仿真界面下,支持2线ICP升级方式
– 支持外部编程器并行高速编程模式.
• SRAM 存储器
– 8K/16K 字节内建SRAM.
– 支持 PDMA 模式
• PDMA (外围 DMA)
– 支持9通道 PDMA 用于SRAM和周边设备的自动数据传输.
• 时钟控制
– 针对不同应用可灵活选择时钟
– 内建22MHz 振荡器(精度可调整在 1%之内) 可用于系统运行,以及低功耗10KHz振荡器用于看门狗及睡眠模式唤醒等功能
– 支持一组PLL, 高至 50MHz, 用于更速的系统运行.
– 外部 12MHz 晶振输入用于USB及精准的时序运作
– 外部 32 kHz 晶振输入用于RTC及低功耗模式操作.
• GPIO – 四种I/O模式: 􀂋准双向模式 􀂋推挽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模式 􀂋高阻输入模式  TTL/Schmitt 触发输入可选. – I/O 管脚可被定义为边沿/电平触发模式的中断源. – - 支持大电流驱动/灌入I/O.
• 定时器
– 4 组带8 位预分频的24位定时器.
– 定时计数自动重载. • 看门狗定时器
– 由配置位定义为缺省打开/关闭模式。
– 多选的时钟源
– 从6ms到3.0sec有8个可选的定时溢出周期(根据所选的时钟源不同而不同)
– WDT 可用作掉电模式/睡眠模式的唤醒。
– 看门狗定时溢出的中断/复位选择.
• RTC
– 通过频率补偿寄存器(FCR) 支持软件频率补偿功能
– 支持RTC计数(秒,分,小时) 及万年历功能(日,月,年)
– 支持闹铃寄存器 (秒,分,小时,日,月,年)
– 可分为12小时制或24小时制 – 闰年自动识别
– 支持秒级中断
– 支持唤醒功能.
• PWM/Capture
– 内建四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8路PWM或4组互补PWM
– 每个PWM产生器配有一个时钟源选择器,一个时钟分频器,一个8位时钟预分频和一个用于互补PWM的死区发生器
– PWM中断与PWM周期同步
– 8路16位捕捉定时器(共享PWM定时器)提供8路输入的上升/下降沿的捕捉功能
– 支持捕捉中断
• UART
– 最多三组16550 UART 装置.
– UART 支持流程控制 (TX, RX, CTS and RTS)
– UART0 带 64-字节FIFO 用于高速模式
– UART1/2 (可选) 带16-字节FIFO用于标准模式
– 支持IrDA(SIR)协议 及 LIN 总线功能
– 可编程波特率发生器频率高至1/16系统时钟
– 支持PDMA模式
• SPI – 最高支持4组SPI器件.
– 主机速率高至 20 Mbps /从机高至10Mbps
– 支持 MICROWIRE协议/SPI主机/从机模式(SSP)
– 全双工同步串行数据传输
– 1至32位多种数据长度传输模式
– 可设置MSB 或LSB 在前的传输模式
– 当作为主机时2条从机片选线,作为从机时1条从机片选线
– 32位字节传输模式下的字节睡眠模式 – 支持 PDMA 模式
• I2C
– 支持2组 I2C 设备
– 主/从机最高传输速率 1Mbit/s
– 主从机之间双向数据传输
– 多主机总线支持 (无中心主机).
– 多主机间同时传输数据仲裁,避免总线上串行数据损坏
– 总线采用同步时钟,可实现设备之间以不同的速率传输
– 可用同步时钟控制总线上数据暂停及恢复传送
– 可编程的时钟适用于不同速率控制
– I2C总线上支持多地址辨识 (2组从机地址带mask选项)
• I2S
– 兼容APB接口
– I2S可作主机也可作从机模式
– 能处理8, 16,24 和 32 位word
– 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的音频数据
– 支持I2S 和 最高有效位数据格式
– 提供两组8字的FIFO数据缓存,一组用于发送,一组用于接收
– 缓冲区超过可编程边界时,产生中断请求
– 支持两组DMA请求,一组用于发送,另一组用于接收
• CAN 2.0
– 兼容CAN 2.0B 协议设备
– 支持标准信息帧(11位ID)和扩展信息帧(29位ID)
– 位传输速率最高至1Mbits/s
– 不归零码NRZ 位编码/解码
– 错误侦测及状态报告 􀂋支持位错误,格式错误,位填充错误,15位CRC侦测及应答错误中断 􀂋每条CAN总线错误及传输/接受完成报告
– 位时序同步
– 支持扩展滤波方式
– 支持睡眠模式唤醒功能
• USB 2.0 全速设备模块
– 1组支持 USB 2.0 全速模块 12Mbps
– 片内集成USB收发模块.
– 四个中断事件共用一个中断源.
– 支持控制传输(Control),批量传输(Bulk),中断传输(Interrupt)及同步传输(Isochronous)
– 总线上无信号超过3ms,支持自动暂停功能
– –提供6 个可编程端点(endpoints)
– 512字节内部SRAM作为USB的缓存区
– 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 支持 PDMA 模式
• ADC
– 12位ADC,转换速率达 800ksps.
– 8通道单端模式或4通道差分模式
– 单一模式/单周期扫描模式/连续扫描模式
– 每通道转换结果存放于独立寄存器内
– 独立打开转换通道
– 门槛电压侦测
– 有软件或外部管脚触发开始转换
– 支持PDMA 模式
• 模拟比较器
– 2 组模拟比较器模块
– 基准电位可选择外部输入或内部参考电压
– 转换结束可作为中断触发条件
– 支持掉电模式唤醒功能
• 内建温度传感器, 1℃ 分辨率.
• 欠压检测 – 支持四级检测电压: 4.5V/3.8V/2.7V/2.2V – 支持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 内建一组 LDO
• 低电压复位

网友(2011-12-29):
我有NUC140的开发板。。呵呵,欢迎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