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计划用C8051F单片机的两句话,没有这两句话,你可能会崩溃

楼主(2011-04-08):
本来觉得这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值得说,可是最近遇到不少栽跟头的,浪费不少时间,所以还是说说
1.关看门狗(PCA)
2.使能IO口(XBR)

我自己就是在这两点上栽过跟头的,C8051F单片机默认是开启看门狗的,默认IO是被禁止了的

sbit P10 = P1^0;

....

while(1)
{
delay();
P10 = ~P10;
}

就这么简单的程序,运行结果: 灯微微有一点点亮,大概只有黑夜能看到(微弱漏电流)

一天后,写XBR使能IO口,灯亮了!!

可是仍旧不闪 ...

再过一天,关掉看门狗,终于闪了!!

网友:
原来都在这里崴过脚啊

网友:
LZ为何不用它的配置软件呢。

网友:
LZ你一共用了2天…
我在看门狗那整整纠结了四天

当时我的麻烦是 只要给一个全局数组变量赋初值,整个单片机直接瘫死掉。不赋值就很正常
我明明在config2里关了狗了…

后来搜ourdev才发现问题
关看门狗最好在startup里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为何不用它的配置软件呢。

懂了之后,用不用就都是一样的了
知道了就不算什么了,不知道的时候哪知道用配置软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为何不用它的配置软件呢。
懂了之后,用不用就都是一样的了
知道了就不算什么了,不知道的时候哪知道用配置软件啊

程序大了用配置软件也没用…关狗要加在启动文件里才行。
不然你变量没处理完狗来了你也只能乖乖复位…主函数都没进去

网友:
安装官方的IDE后,安装目录下就会有例程,每个例程都是先关看门狗的。另外官方的配置向导也可以用一用。

网友:
430的片子也一样,默认使能WDT,上来就得关狗

网友:
啊?有这种事,得记住。

网友:
呵呵,这几乎成使用C8051F单片机常识性的东西了,大家切记

网友:
这个片子,做硬件做软件的都会疯掉。

网友:
lz 的句式很好!  一天后,.....再过一天,.....,终于...!!

   用过很多c8051f,从未崴过脚

网友:
C8051F最大的问题是,热插拔,芯片死锁,要断电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从330d不生产后就没dip的了。 怎么热插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自从330d不生产后就没dip的了。 怎么热插拔???

背板+插件结构,插件要热插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一定是芯片的原因,可能和你PCB板子以及元器件布局都有关吧,反正C8051F340在矿山这种环境用都很稳定,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

网友:
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吧。

网友:
公司用040,感觉很贵

网友:
以前竞赛的时候用020,一个学弟一天烧一片,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换别人用就没事,怎么折腾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 的句式很好!  一天后,.....再过一天,.....,终于...!!
   用过很多c8051f,从未崴过脚

只要第一次没崴,以后肯定不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为何不用它的配置软件呢。
懂了之后,用不用就都是一样的了
知道了就不算什么了,不知道的时候哪知道用配置软件啊
程序大了用配置软件也没用…关狗要加在启动文件里才行。
不然你变量没处理完狗来了你也只能乖乖复位…主函数都没进去

你不会在主函数里关狗之后再赋初值?

网友:
啊……LZ,好像我N久以前就看到过这两条。用Config Wizard配置时也没有出这个问题啊。

还有,XBR的使能在Datasheet上是重点强调的,你没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也在这里崴过脚,哈哈

网友:
CO8051360F  Config配置外设初始化状态,好像有一位始终无法配置。即PCACP的16位脉宽调制方式的匹配中断无法实现。
原因为:Config2中无法实现PCA0CPMn.3(即MATn位)的配置。 无法将MATn置1啊。
不信,请哪位高手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Mark一下

网友:
哪位高手能解决不?
在C0851F360中
Config中有使能I/O端口匹配的,就是无法使能PCA0与PCA0CPn的匹配中断。不知有哪位以前试过没有?

网友:
Config  中找不到MATn的标记。只有端口匹配中断Match的标记。这两种匹配中断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关于看门狗,我用Config文件配置,它里面默认是关闭看门狗的。所以我在程序开始处从没有关闭看门狗的语句。,程序照样正常运行。

网友:
你早干嘛去了。。。。看门狗 哥也栽过跟头了

网友(2011-09-01):
唉哟还真是。

网友:
silabs的每个例程里都会注明第一件事,关看门狗,第二件事,初始化IO(交叉开关配置并使能)。
难道大家在使用不熟悉的芯片的时候,不是先看demo就自己写代码?每个AN都会有详细的说明,这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好的地方。

网友:
我习惯比较好。。。从示范代码来,从未崴脚。。。 8051F还要记得开掉电保护~

网友(2013-09-19):
还好我之前用430没在狗哪跌跟头,还是在XBR1哪耽误了一上午。。。

网友:
stc12的多好啊

网友:
这个要注意,哈哈

网友:
标记一下  居然有这种讲究

虽然不大可能会用这款单片机

网友:
c8051f系类的单片机 看门狗是容易忽略的!我也郁闷过,不过可以通过配置软件来避免这些问题!!!
或是通过列程来修改!!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3-12-11):
狗要关,可是在STARTUP里关才是最有效的,在上面花了一天半的路过

网友:
表示中过一次。

网友:
烧了三片80051f120,仿真头插反就烧芯片!!!

网友:
示范代码,demo板,尽量利用弯路少

网友:
好多单片机的看门狗默认都是开启……

网友:
每新用一个外设,都看看例程就好啦。用wizard一般会避免这些问题。

网友E:
mark c8051f  果然坑爹啊

网友F:
做产品一般C2你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rk c8051f  果然坑爹啊

杀不了猪怪刀钝! 其实上电狗狗就开着,也不是全是坏处。 实际应用狗是要开的吧,又不是写测试程序。 可保证不管在什么状态下,是上电复位、狗复位还是软件复位都在狗的监 控之下。如不是则从复位到狗初始化使能完成。这段狗是管不到的。或者说可以保证复位从指定的入口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一般C2你怎么处理?

C2  一般只留3个pin脚。不然太占地方。 接2K电阻一定要接。

网友:
这个一定要才一脚。

网友:
哦 这样子啊 !

网友:
没有用过c8051f系列的,不过了解下吧,以后遇到这个不会感到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  一般只留3个pin脚。不然太占地方。 接2K电阻一定要接。

给个图看看?我看有人说C2接口处理不好会丢固件

网友(2014-05-13):
工控的还是用飞思卡尔的KE02吧,好用,而且低价,最主要的是我会点,谁要是有问题可以找我,我包解决!

网友:
c8051F的缺点就是换页麻烦,加换页语句,代码量就要增加很多

网友:
记住了,深刻学习

网友G:
那个交叉开关就是个鸡肋,痛恨至极。

网友:
默认开狗确实很蛋疼。  刚开始用F330的时候就遇到过。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交叉开关就是个鸡肋,痛恨至极。

正解啊

网友G:
握手呀,看来也是有过相同的遭遇。
也不知道芯科的工程师是吃错什么药了,搞出这么个玩意儿。
要么就固定的,像430那样,我就从固定的脚上引线。
要么就完全可灵活配置的,想配哪就配哪,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它这个怪胎,能配置,但要遵从它定的规则,优先级,先后顺序都不能错,否则就完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握手呀,看来也是有过相同的遭遇。
也不知道芯科的工程师是吃错什么药了,搞出这么个玩意儿。
要么就固定 ...

交叉开关很好用。

至于怎么定义,优先级,它有个软件,你咋加选选勾勾就可以。很直观,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