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pic上开发,然后转程序到飞凌,义隆单片机上

楼主(2011-04-08):
考虑到便宜的单片机都不太适合初次开发,毕竟只可以烧录一次,所以想在别的芯片上开发,然后转到这些芯片上。

看了很多论坛上讨论的8Pin的芯片,为了节省成本,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可以,是不是要特定的pic芯片,像pic12c509等等。

网上也看到一些商家,可以免费帮着做,还是不错的。大家都来看看,分享下经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the answer is yes and no.

if you design your code well, it is definitely doable. I code for high reliability and routinely write my code on Dev-C++ (windows) or Keil C51 for a variety of targets, mostly ARM chips. My code would utilize customized "api" that operate the hardwa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time, the "api" would be just dummy calls. once the code is reasonably debugged, I would port the entire code to my target,  link in the correct "api", and recompile.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code runs out of the box.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at 1) you code for portability and reusability; and 2) you have a well developed proprietary library (the "api").

网友:
here is an example.

the following code was written for pic24. it runs four timers and each at different intervals and calls user-defined routines to perform some tasks.

========code================

#include <p24fxxxx.h>                                        //we use pic24f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we use delay routines
#include "rtc2.h"                                                //we use tmr2
#include "rtc3.h"                                                //we use tmr3
#include "rtc4.h"                                                //we use tmr4
#include "rtc5.h"                                                //we use tmr5

//config fues settings
_CONFIG1(JTAGEN_OFF & GCP_OFF & FWDTEN_OFF);         //JTAG OFF, CODE PROTECTION OFF, WATCH DOG TIMER OFF
_CONFIG2(IESO_OFF & FNOSC_PRI & FCKSM_CSDCMD & POSCMOD_XT);         //TWO-STAGE START OFF, PRIMARY OSCILLATOR (HS/XT/EC), CLOCK FAILURE SWITCH DISABLED, PRIMARY OSCILLATOR IS XT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LED_PORT                        LATB
#define LED_PORT_IN                        PORTB
#define LED_DDR                                TRISB
#define LED2                                (1<<0)        //led0 on pb0
#define LED3                                (1<<1)        //led0 on pb1
#define LED4                                (1<<2)        //led0 on pb2
#define LED5                                (1<<3)        //led0 on pb3
#define LED2_DLY                        RTC_100ms                //dly for led2
#define LED3_DLY                        LED2_DLY << 1        //dly for led3
#define LED4_DLY                        LED3_DLY << 1        //dly for led4
#define LED5_DLY                        LED4_DLY << 1        //dly for led5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void my_tmr2_isr(void) {
        IO_FLP(LED_PORT, LED2);                        //flip led0
}

void my_tmr3_isr(void) {
        IO_FLP(LED_PORT, LED3);                        //flip led0
}

void my_tmr4_isr(void) {
        IO_FLP(LED_PORT, LED4);                        //flip led0
}

void my_tmr5_isr(void) {
        IO_FLP(LED_PORT, LED5);                        //flip led0
}

void mcu_init(void) {
        IO_CLR(LED_PORT, LED2 | LED3 | LED4 | LED5);                        //clear led0
        IO_OUT(LED_DDR, LED2 | LED3 | LED4 | LED5);                        //led0 as output

        //CLKDIV = 0x2000;                                //not supported by proteus
        //DOZE2=0, DOZE1=1, DOZE0=0;        //clkdivider = 0b010 -> 1:4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rtc2_init(TMR_PS_1x, LED2_DLY);        //initialize rtc2's period to led2_dly
        rtc2_act(my_tmr2_isr);                        //implement my_tmr2_isr for tmr2 isr

        rtc3_init(TMR_PS_1x, LED3_DLY);        //initialize rtc3's period to led3_dly
        rtc3_act(my_tmr3_isr);                        //implement my_tmr3_isr for tmr3 isr

        rtc4_init(TMR_PS_1x, LED4_DLY);        //initialize rtc4's period to led4_dly
        rtc4_act(my_tmr4_isr);                        //implement my_tmr4_isr for tmr4 isr

        rtc5_init(TMR_PS_1x, LED5_DLY);        //initialize rtc5's period to led5_dly
        rtc5_act(my_tmr5_isr);                        //implement my_tmr5_isr for tmr5 isr

        ei();                                                        //enable global isr
        while(1) {
                //delay_ms(LED_DLY);                //waste some time
        }
}
===============end==========

the "api" are the macros used to manipulate the port (IO_CLR, IO_SET, IO_FLP, IO_OUT, and IO_IN), and the timer routines are rtcx_init() and rtcx_act().

I would have similar routines doing the same thing on my target chip. and once I move to my code to that target environment, all I need to do is to link in the right api, recompile and I am ready to go.

楼主:
虽然楼上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比较好的,有利于代码移植。

网友A:
请问一下,哪款单片机AD转换的可重复性好呀,即转换的结果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波动

网友(2011-05-17):
完全可以。

网友(2011-07-06):
我们有远翔转换软件,可以免费提供,qq:1419889250。

楼主:
现在已经在PIC12F508上开发,实验中

楼主(2011-09-07):
在飞凌上实验成功,功耗做到130uA,但是想把它再做小来就得用睡眠了,但是看门狗唤醒时间又不准,正在打算用其他芯片测试。

楼主(2011-10-25):
FM8PS53 有14PIN芯片,网上说这个可以通过PIC12F509但是引脚不兼容,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到资料上说PIC12F509的引脚兼容该芯片的4-11引脚,那只是兼容一部分而已。看样子要开发14Pin的只能使用FM的编译器了。

网友(2012-07-30):
先用PIC开发再转码到其它芯片是个好方法。我是直接用FM8PE53写的,借了代理商的仿真器。现在的情况是仿真器上跑的很利落,烧写到 FM8PE53上后运行很不理想。疑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哪款单片机AD转换的可重复性好呀,即转换的结果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波动 ...

SN8P2711A不错,也便宜

网友(2014-09-11):
这是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