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为什么都用并口?用USB转并可以吗?

楼主(2011-04-08):
问题如上说。
我记得以前在这块看到过,但是忘记原因了。
但是现在我遇到别的问题:我DIY的雕刻机,驱动板子是自己腐蚀的,上面的并口用台式机的并口可以驱动,用老的惠普的本本的并口也是可以驱动的,但是由于我的电脑是二手的IBM T42的,上面也是有并口的,而这个并口驱动不了雕刻机,插上去没反应,我换了其他人的IBM的有并口的,都不行,但是我的并口是可以用的,因为以前我学习FPGA的时候是用并口下载程序的,所以并口肯定没问题。
所以我想问的是对于IBM T42的是不是需要安装插件之类的东西?
还有就是雕刻机能不能不用并口?或者能不能用USB转并?现在的本本都没有并口了,到时驱动并口的都是个问题。我记得这个问题阿莫老大好像说过,不过现在找不到了。
有知道的还望指教一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貌似ibm的并口和别人不一样 我用x61加底座上的并口也驱动不了阿莫的雕刻机

usb转的并口没有见过能用的

其它不知道

网友:
不能用USB转并口,可以试试 EXPRESS并口卡

网友:
这个帖子里有提到: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328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并口&bbs_id=1027

看起来,并口是响应速度极快的接口,而USB口反而不太好。但现在电脑上USB口比较多,并口反而快灭绝了

网友:
看一下http://www.planet-cnc.com/

是采用 CNC USB controller

网友:
http://www.planet-cnc.com/
这个牛啊,看阿莫是否可以做一个转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ibm的并口和别人不一样 我用x61加底座上的并口也驱动不了阿莫的雕刻机
usb转的并口没有见过能用的
其它不知道

这个是真的?我还要用X60加坞站连阿莫的机器呢。
收到机器的这么多人了,有用X60或者x61的么?出来冒个泡啊……
记得momo用X61加坞站是可以连雕刻机的(不过是他自己做的那个)。
好在家里还有一台HP的图形工作站有并口,但是那个太耗电了,噪音也大。

网友:
IBM的并口默认是什么bitxxx什么模式的,要修改才能用

楼主:
嗯,呵呵!不好意思,我试过了,如七楼所说,IBM的并口默认是bitxxx什么模式的,要修改才能用,还有EPP,ECP,呵呵,要改成ECP的才能用。但是现在又有问题出来了,改过之后能用了,但是驱动的步进电机老是颤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虾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呵呵!不好意思,我试过了,如七楼所说,ibm的并口默认是bitxxx什么模式的,要修改才能用,还有epp,ecp,呵呵,要改成ecp的才能用。但是现在又有问题出来了,改过之后能用了,但是驱动的步进电机老是颤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虾帮帮忙?
先谢谢了!

我是x61  用淘宝以前买的pcima转并口卡试了也能带阿莫的雕刻机 效果和你一样,有时电机会颤抖,不能用,我考虑是阿莫里面接口板用的是HC125 换成LS125可能会好,不过是贴片的,就懒得换了,直接上台式机了

用笔记本还有一个问题,mach3有个自带的测试硬件程序,x61跑的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网友:
进入 BIOS 修改并口模式,

网友:
珍惜生命  远离USB转并口

网友(2011-08-02):
USB用在民用设备上还可以,在精密的工业设备上还是得用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