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芯片,模拟开关,多路进,一路出,不是只能单进单出,要求每路进的开关都可以单独控制

楼主(2011-04-08):
有没有这种芯片。。

楼主:
新手照顾一下呗

网友:
可以2路同时进从一路出来,这个动作很危险。

网友:
你先说说你输入的信号、每个输入输出的阻抗、每个输入输出的电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我见过最好的模拟开关是 skyworks,8路输入,4路输出。

网友:
2路同时进,一路出,还是模拟开关,实在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貌似是说CD4513?

网友:
4066 4067 4066 单独的 4067 4_
16 译码

网友:
两路进一路出?传说中的加法器还是乘法器?

网友:
设输入的信号为a和b,输出信号为c,那么 c = a # b       (请楼主提供合适的运算符,替换前面的"#" )

网友(2016-06-28):
:TS5A2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