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I测试辐射超标,请大家支援!内附详图

楼主(2011-04-08):
大家好,现在我这有个产品,EMI测试辐射超标,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本来有几个型号的都不过,经过一番所谓的整改,就剩下这个型号的顽固不化,该加的不该加的都试过了,就是超。
10M电波暗室,EN55011标准

1、产品用电源,开关电源适配器:输入AC100-240V,输出DC24V-0.85A
此电源样板带20W的电阻负载,有7dBuV的余量,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样板。
2、产品负载:
2.1 LED板,8个RGB-LED灯,MC34063组成的DC-DC,M3461控制变色。
2.2 一个松翰的MCU+DATAFLASH组成的音乐板,ACT4065组成的DC-DC,4871组成的功放,驱动2W/2.6欧的喇叭。
2.3 超声波雾化器,振荡频率1.7MHz,工作电流0.38-0.42A,两个无刷风扇,每个电流40mA。
连接方式:
适配器DC插头->LED板->音乐板->超声波雾化器。
先看看测试结果:

(产品总装图)

网友:
MCU 时钟频率

网友:
几个尖峰估计是一个频率的倍频,看看MCU,频率,开关电源频率计算一下可以大概确定

网友:
估计是超声波频率的倍频结果,要采用方法抑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32M、69M、146M这几个点(并不是固定的准确值)左右超出。
开关电源频率:50K左右,MCU工作频率10M左右。
我们的另外几个没有MCU的产品也是在这几个频率点偏高,有的也会超标,加了磁环后就不超了。

网友:
我看到有的厂家采用铜箔包起来的方式对应,不妨试试

采用磁环对应的,基本还得采用这种方式,别的方法改动太大

网友:
把34063的电感换成环形的试试看。工字电感磁路是开放的,象电磁发射机。

楼主:
超声波频率是1.7MHz,这个是测传导的时候能看到在1.7MHz的时候有个点偏高,但不超规。

网友:
呵,你的防水可以给大家参考啊!

风扇电机怎么没有作处理啊?

网友:
把示波器的探头钩子钩在接地夹上面,形成一个圆环,可以当作环形天线探测EMI的具体位置。
示波器要设为2mV/div,FFT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干扰源在哪,无从下手包,试用铜箔将再MCU的音乐板包起来,将铜箔接地,没有改善效果。

回复 网友C:
另外几款没有MCU音乐板及LED板的也是这几个频点超。所以有点晕。

此型号测了5PCS,有两PCS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试看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磁环最好套在电源线、大信号、高频信号线的出口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加在电源线线上了。没有什么信号线了。也没有高频线了。

下面是用示波器测的图:

网友:
板子上涂的什么呀可以告诉以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蜡。

楼主:
今天先回了,后天上来看,回去之前先顶一下。

网友:
原来是蜡,我还以为是硅胶。

网友:
加屏蔽盒

网友:
你的水平扫描都过了吗?  上次去测EMC  电路中用了个33063,简直把人害死,就他影响最大,在输入正极加上一个电感马上就好了  最后还是换了ic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能说过不了加个屏蔽壳,若是有的机不能加壳子怎么办?  个人看法而已,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干扰源在哪,无从下手包,试用铜箔将再mcu的音乐板包起来,将铜箔接地,没有改善效果。
回复 网友H:
另外几款没有mcu音乐板及led板的也是这几个频点超。所以有点晕。
此型号测了5pcs,有两pcs是ok的.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

根据你上面的图基本可以看出55KHz左右的倍频,估计干扰源是55KHz左右的,你看看哪部分的工作频率是接近55KHz的。
另外要找出干扰源还可以用排除法:
1,列出可能产生干扰的部分,例如开关电源、DC-DC、LED恒流电路?
2, 先确定是电源有问题还是负载部分有问题:把电源换成工频变压器的稳压电源来测试。
3,如果电源换成工频电源后问题依然存在则可以确定负载部分有问题。再查DC-DC部分,更换成环形电感或磁路封闭的电感试试。

总之一步一步来,总能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的。我去年拿产品去做认证测试也是烦了好久,最后发现是PCB厚度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干扰超标的频率是32MHz左右、69MHz左右和146MHz左右三个频点,因为这个测试是从30MHz-1GHz。
这个干扰是从电源适配器出来的,用线性电源是ok的。
55KHz的干扰是不用管的,因为EN55014中传导测试(CE)管制的范围是150KHz-30MHz。

网友:
AC-DC电源适配器后面接DC-DC时,前者的EMI性能有可能变差。并个低ESR的电容在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路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干扰超标的频率是32mhz左右、69mhz左右和146mhz左右三个频点,因为这个测试是从30mhz-1ghz。
这个干扰是从电源适配器出来的,用线性电源是ok的。
55khz的干扰是不用管的,因为en55014中传导测试(ce)管制的范围是150khz-30mhz。
所谓OK是没有超标吧?还要看看这些频点还有没有明显存在。
一般超标的都是倍频
如果把基频干掉了,还怕它的倍频?
如果确定电源的问题,可以试试不同负载,看看是不是满载后导致变压器饱和

网友:
今天正在参加一个EMC的培训,不现学现卖一下,哈哈。
从频率持,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高次谐波,但并不是很高,所以从频率上分析,应该是差模干扰。
应对的方法是在电源的输入线上加磁环,应选尽可能长的磁环,线能绕两圈更好。
电源到板上后,先经过两个差模电感,再加电容,面积允许的话,还可以放一个共模电感。
最好的方法是从源头解决,哪来的就从哪解决,但看你这个电源好像是外配的,所以,难了。。。。

网友:
一个一个电路部分来分别.

我之前作过一次,实在分析不出来,就把连接线依次拔掉,试验;
你也可以在试验室里面弄机器,让外边看固定频率下的辐射在什么时候明显减少.这样可能比较快.

25楼能不能详细说下 "所以从频率上分析,应该是差模干扰" 呢?
我看的"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上面介绍的是电缆造成的辐射主要是共膜电流造成的呢?

网友:
这个从电气设计原理上着手更容易找到问题点,比如每一部分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可能产生的谐波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三块电路板的电源输入导线都加了磁环,还绕了4圈。

楼主:
今天在线的朋友还挺多,顶上来。

网友:
绕的圈数和你滤掉的频率有关,不能一概越多或者越少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计算吗?

网友:
LZ 的磁环的材质与AL值?

网友:
磁环可以试一下这种绕法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知道。

回复 网友J:
这个可以试试。

约了星期三的场地,到时候才能测。

网友:
再细看了一遍贴子,结合你以前产品的测试,发现只有风扇的线没有作处理,而风扇的线刚好是从振荡器那接出来的,极有可能是振荡器把振荡频率的高次谐波辐射到风扇的线上,风扇的两根线再把干扰信号给辐射出去的。试试在两个风扇的线上都套上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早就试过了,把两个风扇都拨下来,再测,没有任何改善,还是超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计算吗?

磁环的圈数,一般是圈数影响磁环的阻抗特性,圈数越多,较低频率下的阻抗越大,当此频率比较接近干扰频率时,就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干扰的作用。

网友:
lz 你那图片上的透明标注框式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建议
1\增大输入共膜电感的电感量
2\增大输入电容

对你这个涂蜡的工艺感兴趣,怎么涂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 你那图片上的透明标注框式怎么弄出来的?
snagit editor

回复 网友K:
蜡是用微波炉熔了,把板放进去。

网友:
在开关电源共模滤波后再加一个差模电感........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结果很不好。
经多次验证,确认是那个音乐板的影响,但是让人费解的是把音乐板去掉还是超标,可以排除雾化器和LED板的影响,因为把它们与OK的那个样机对换,OK的样机还是OK,NG的还是NG。
10台中只有一台OK,效果很好,如下图。

另一台的最佳状态:

下面是试验的其它测试结果,包括用安捷伦U8002A供电:

网友:
排除电源适配器,雾化器和LED了。
专攻MCU音乐板。

MCU的不用IO置低没?

楼主:
回复 网友L:
让人费解的是,NG的样机,把音乐板拿掉,还是NG。

网友:
重点分析一下用电功率大,信号变化大,信号沿陡的部分,比如超声波雾化器,他的频率是1.7M,估计发生了二倍谐振及四倍、八倍谐振

网友:
把磁环加大,圈数减少,特别是有大电流上的,可能直流影响磁环饱和

网友:
估计是板上的DC-DC开关电源引起的

考虑下板间电源线的的磁环安装位置

另外可以用示波器的FFT功能搞个近场探测的头测先大概确认下是哪个电路造成的

楼主:
已经OK了,先报告一下,走线方式问题,但也要加磁环。
细节问题整理下再贴上来,现在要忙生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ok了,先报告一下,走线方式问题,但也要加磁环。
细节问题整理下再贴上来,现在要忙生产了。

恭喜LZ

网友(2011-10-28):
LZ有没有解决方案了,给大家看看塞

网友(2012-02-14):
mark! 学习了
最近也在做,不过是整车的测试

网友:
磁环+屏蔽

网友:
墙烈建议楼主把怎么加磁环,在哪儿家屏蔽给点的再详细一下啊,或许楼主这会儿太忙了

网友(2012-04-11):
LZ提到用线性电源可以?我觉得是电源的原因,开关电源开关管影响挺大的,我这里做UPS电源的 前段时间产品要认证也整了好久

网友(2012-09-10):
引用 楼主:
已经OK了,先报告一下,走线方式问题,但也要加磁环。
细节问题整理下再贴上来,现在要忙生产了。 ...

前辈所说的走向方式是指PCB上的走线方式还是外面的电源线连接?

什么原因?是不是音乐板上的走线?

网友M:
不知道你们的测试标准是什么,消费类应该是60dB才对,根本没超标嘛。工业类是80dB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你们的测试标准是什么,消费类应该是60dB才对,根本没超标嘛。工业类是80dB ...

这是我找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