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电磁炉的蜂鸣器是多少HZ的频率?

楼主(2011-04-08):
RT 就是滴的一声 频率是多少?

网友:
一般都是有源的蜂鸣器,单片机只要输出电平控制就行了,不需要输出频率。

网友(2013-04-09):
4K, 搞不懂电磁炉行业都用交流蜂鸣器
是价格便宜?

网友:
无源蜂鸣器,给它加上方形波就能发声

网友(2014-09-12):
4K的居多

网友:
量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4.1K

网友:
对蜂鸣器频率有要求?

网友A:
手机录下来到电脑上看波形

网友:
搞个波形软件,用电脑的麦克风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125us电平变化一次

网友:
4k 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录下来到电脑上看波形

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借鉴这个我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多个测量。软件推荐COOL edit.

网友B:
简单有源的不行?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源的不行?又不贵。。。

便宜一毛也是钱啊,程序又不要成本。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2k或者4k

网友:
用的是4K的。

网友:
有2K有4K,有陶瓷的,有线圈的

网友:
用2K左左右

网友:
用示波器直接量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用4K的

网友:
4K或者2K,一般只有这两种

网友:
4k压电式蜂鸣器,价格便宜,驱动简单

网友:
走量的厂家自然会注重单价的多少拉

网友:
2K左右,可以自己试下不同的频率,声音最大就越接近他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