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7B的万用表档位开关里的弹片丢失了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1-04-08):
各位师傅问个问题FLUKE17B的万用表档位开关里的弹片丢失了那里可以买到?还有弹片的图能贴一份上来吗?先谢谢了

楼主:
用普通万用表的弹片可以代替?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报废的表上有的,我前几天报废了块表,拆开看了下,里面有许多那种铜质簧片,和我上次拆的Fluke17一样样的。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表啊?

网友:
任何有拨盘的万用表都有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师傅了···

网友:
FLUKE17B弹片图片(3宽2窄,其实只要装满就OK了) (原文件名:DSC01586.JPG)

网友:
如果丢失的是中间的两个那还问题不大,一般的表里用的都是这样的。如是外围的三个大的就麻烦了,一般表里没有用这样的。

网友:
没有福禄克的飘过

楼主:
弹片我DIY了两个···呵呵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啊,请问你用什么材料DIY的啊?能不能上个图啊!

网友(2012-01-08):
直接到福禄克维修点吧,要不然就是拆机找,这玩意很难搞到,要求不高的话可以DI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