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X-230 无线数传电台应用研究

楼主(2011-04-09):
TDX-230 无线数传电台应用研究:  1、产品为深圳泰达鑫公司产品;2、供电电压为DC12V 2A  ; 3、发射功率为5W  ;4、主要作无线数据远传。

模块外观 (原文件名:模块外观.jpg)

PCB板正面 (原文件名:去掉外壳PCB板反面.jpg)

PCB板反面 (原文件名:去掉外壳PCB板反面.jpg)

发射模块 (原文件名:进口RF发射模块(250MHZ).jpg)

应用试验板 (原文件名:应用试验板.jpg)

使用说明书 (原文件名:使用说明书.jpg)

生产厂商 (原文件名:生产厂家.jpg)

楼主:
还有一面未传

PCB板正面 (原文件名:去掉外壳PCB板正面.jpg)

未完待续!

网友:
研究它本身,还是研究它的应用?

楼主:
当然是应用!先用它和PC通信,稍后说明。

楼主:
发试验图片

发射机和接口板 (原文件名:发射机和接口板.jpg)

发射机PC串口软件设置 (原文件名:发射机PC串口软件设置.jpg)

接收模块和PC (原文件名:接收模块和PC.jpg)

接收机模块输出波形 (原文件名:接收机模块输出波形.jpg)

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到的数据) (原文件名: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到的数据).jpg)

接收时的测试全图 (原文件名:接收时的测试全图.jpg)

接收机电源和接口板 (原文件名:接收机电源和接口板.jpg)

楼主:
再传试验方法:
     一、        用PC机串口和模块通讯:
1、        先用MAX232 做一个和PC接口的小板;
2、        模块接口用DB15连接器,主要有五根线:+12V、GND、DAT_OUT(数据输出) 、DAT_IN(数据输入)  PTT(发射控制);
3、        PTT接一个开关到地, 发射时先按下,  再按串口软件的发射按钮;发射栏的内容就发射出去了;
4、        在另一台PC上也同样连接;两台电脑的波特率要一样,设为1200,也试过2400和4800,不太可靠
5、        TDX-230的发射电流在500ma左右,接收电流较小在50ma以下,
6、        最好用变压器供电,不用开关电源,有于扰.
7、        发射时LM7812因电流过大,内部保护有时动作,串一个小电阻;
8、        橡皮天线要接好,否则距离不远.

楼主:
TDX-230(和TDX868/A兼容)使用说明,串口软件包

楼主:
二、用单片机和模块做数据无线远传实验:

        待续!

网友:
您好,我是一菜菜菜菜菜鸟,可是由于毕设要做一个风力发电的温度监测系统,想用DB1820传感器,80C31单片机(下位机),温度监控软件(上位机,想用DELPHI),想在80C31加上这个TDX-230无线数传模块。这个需要下位机和TDX-230的连接,还有上位机接收TDX230的模块,主要是TDX-230和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连接,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希望高人有时间指导下,不甚感激啊~~

网友:
另外,说明书,串口软件包都下不来啊~~

楼主:
再传一下!回网友:PC接收数据很简单,和上面接收部分一样,发射要用单片机,和ICL232小板(接收数据用)。TDX-230发射有3KM左右,模块贵!

楼主:
不知道为何下不了!
aidouyu :
给我一个QQ号码,我传给你!   我的QQ:726582662

网友:
用多高的频率?能传多远啊?

网友:
就是个无限串口吧,我用的无线串口可以发6公里!

网友:
楼上的用的什么模块,这么牛B,方便透漏下么?

楼主:
回baozhen1989 :如果做到这么远,我想发射功率应在10W左右,即大功率电台,是否要申请专用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baozhen1989 :如果做到这么远,我想发射功率应在10w左右,即大功率电台,是否要申请专用频率?

5W和10W在传输距离上差别不会很大,天线和环境才是距离的最重要条件。
除了几个微功率频率,其他频率都需要申请并发放电台执照才可以使用,即使是电信业的许多设备也都需要执照。
微功率往往是在0.5W以内。

楼主:
回oufuqiang CNOS:   230MHZ左右,发射频率可用开关设置,也可用软件设置  ;TDX-230发射有3KM左右(地方不同,远近不一样)

网友:
刚下下来了,谢谢啊,有不会的加你请教啊~~~

网友(2016-01-22):
学习了,目前有电站之间的无线通信,要求用电台,求推荐型号,功率要求10-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