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大侠,求一个线性好的,用线性光耦做的隔离放大电路

楼主(2011-04-09):
谢谢各位大侠,求一个线性好的,用线性光耦做的隔离放大电路

网友:
顶,同意的需求!

网友:
可以考虑安捷伦的hcnr-200/201

网友:
收藏 gzhuli 咕唧霖 的资料,貌似整体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光耦的线性和一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来自Agilent E3644双路稳压电源,用于两路隔离输出的电压跟随,精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
嘿嘿,两位大侠好。

网友:
咕唧霖的图没有实现 隔离
可以看看HCNR200的资料

线性指标是0.1%,考虑其它因素大概能到0.2%吧

如果需求性能更高的话,在A/D和MCU之间用光耦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咕唧霖的图没有实现 隔离

此话怎讲?
±15V1/-10V_REF1、±15V2/-10V_REF2是隔离的,来自变压器的两个独立绕组,两边的地D1和A2/PCOM2也是隔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没仔细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个疑问,两个光电管的偏流电阻为何不是相等?一边是R338(1K),另一边是R349(1K)和R368(1K)串成的2K。

网友:
有两位高手的帖子,先标记一下,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