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关于铺地的总结:模拟地,数字地,信号地,功率地,高频地等

楼主(2011-04-09):
请问各位高手:
1.如果在一个板子中同时出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要分开铺铜吗??如果是分开铺铜时如何操作的呢?是不是在铺铜时先大概用多边形圈出AGND范围并执行铺铜,然后再将剩下的部分铺铜??
2.如果AGND和GND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该怎么办?例如说,大部分AGND分布在板子右侧,有一个或者两个AGND线分布在板子中间(刚好在GND的分布区内),这时候铺铜的话还用专门去考虑那一两个分布在中间的AGND吗?可不可以直接忽略他们,将板子右侧AGND铺铜,然后剩余部分直接GND铺铜,这样操作行不行呢?
3.在原理图中AGND与GND是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连在一起的,请问在铺铜时用不用专门把这个电阻一个焊盘铺在GND一侧,另外一个焊盘铺AGND一侧,还是不用管它直接铺就行??
4.高频区域或大功率区域和主控区域的分开铺地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的GND之间毫不相连?那么如何跟电源统一成回路呢?

期待您的回答,感谢您!

网友:
1.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十分必要的情况(如需要屏蔽)就不必铺铜,当然,如果铺铜的话模拟地和数字地肯定是要分开的,再说了,你网络都分开了,想要铺在一起也不行哇

2.设计PCB布局的时候最好是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所以,第2点的情况是该尽量避免的,

3.这个,也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你就把电阻放在模拟数字两部分的交界处,自然就是跨越的"桥梁"了。另外,用0欧电阻是偷巧的办法了,最好是电感或磁珠

4.先要了解分开的主要原因:避免信号噪音由电源/地串入,所以,是接在一起的,不过不是直接接,而是串个虑波的东西保证地上干净,另外怎么接也有说法,单点还是多点等

以上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