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串口怎么发送和接收字符串?altera的cycloneII的。用的verilog

楼主(2011-04-09):
貌似要例化FIFO,但是FIF具体是怎么发送和接收字符串的一直都弄不对。。。哪位大侠告诉我下,不甚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自己顶!!!谢谢了啊!!!

网友(2011-09-26):
我也求助啊

网友A(2012-05-02):
不一定要用FIFO啊,论坛里有完整的例子,搜索一下

网友(2012-06-08):
同求,我只能发送单个字符;发送字符串,接收回来的就是乱码。

网友(2012-10-29):
我也是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我也 是啊,今天都快弄死了

网友:
要不建个群吧,我的QQ563287986   我想早日实现收发多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用FIFO啊,论坛里有完整的例子,搜索一下

能不能给个链接啊

网友(2012-11-28):
调用FIFO核,直接在megawizard里面设置好宽度和深度就行了。写是通过wrrep和data[7:0]来写入FIFO,读是通过rdreq和q[7:0]以及empty来读的。把时序图实现好就行了。

网友:
这是我自己参考特权的代码自己实现的。从串口助手一次接收不超过256byte的字符串,,然后把接收到的字符串发送回串口助手。

网友(2013-04-26):
这个有点意思啊

网友(2013-08-11):
这个有点意思啊,学习中

网友(2016-11-20):
还没用过Verilog写过串口接收字符串的,学习一下,我知道嵌软核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