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84 电路的二极管可以选什么型号

楼主(2011-04-09):
(无正文)

楼主:
还有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IN5814是军用的?

网友A:
应该是给那个电容充电的,上桥臂的驱动用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那个电容充电的,上桥臂的驱动用

是给上桥臂充电的,倍压用的。
但二极管选型同求。

网友:
选择快恢复二极管就可以了,比如VIshay的

网友:
给电容充电,以打开上管。Vgs = Vcc.
普通肖特基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05):
RS1M(贴片),FR107(插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