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示波器测量AC220电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11-04-09):
我把探头点在220V上,示波器直接黑了。还好没坏。

网友:
切记使用隔离变压器。
或使用隔离探头。

楼主:
手头没有隔离探头。那个隔离变压器是AC220到AC220的吗?把示波器的供电隔离起来?

网友A:
通常的示波器输入电压测不到220AC,需要衰减探头,一般1/10的就可以,注意衰减器耐压就可以了,示波器一般内部是隔离的,通常可以直接测,但是建议使用隔离变压器,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这个东西我没有过,一样用的好好的,就是不要碰示波器的金属部分,结果可想而知,还有就是接好地线后在通电,要不然会有些影响.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AC220到AC220的。
安全第一

网友:
没有那么夸张,如果事发突然.简单的很,用几个几十K的电压串起来.如:
5K(两10K并)+68K+68K+68K 用3W的就可以了.

切记: 示波器插头的地线一定要悬空!!!!

5K接零线,探头地接零线. 反了也没关系. 然后测5K处的电压. 探头10倍就KO了. 有次突发情况下,测市电就这样测的.

楼主:
暴汗。看来先去买个隔离变压器再说。 - -!

网友:
是要测量AC两端的相位吗?
(1)示波器探头的地不可以接。一接就相当于地和AC的一端直接短路。
(2)还有探头上面可能有一圈圈的金属露出,要小心不能碰到测量的AC。
(3)选择10X,并把示波器打到最大量程,否则可能示波器输入承受不住那么高的电压。
(4)用两把探头,分别接AC的火线和零线。这样测到的峰峰值应该是610V左右。

或者买隔离示波器或者示波表、隔离高压探头,直接想怎么测就怎么测,不怕短路。

网友:
几乎所有台式示波器的探头GND端都与三芯AC电源输入的保护地相连,这个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所以直接把探头接到220VAC上,就相当于把220VAC的L或N通过示波器的探头GND线到示波器内部GND再短路到AC输入的保护地。严重时可能烧探头或者示波器。

几种解决方法:
加隔离探头
示波器电源用加隔离变压器供电
接示波器三芯电源线的FGND脚折断掉不用

但是如果不是探头输入隔离的话,不论哪种方法都要注意,直接用探头测试非安全电压,示波器本身(如外壳裸露金属部分)也将带上非安全电压,这样如果接触这些地方自然就不安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安全措施不到位拒绝工作,强制你工作可以投诉,开除也可以投诉,胜算20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咨询了一下厂家,高压隔离探头好贵的,要6000多元。
- -!

网友B:
楼主好胆识,搁我,绝对不干。这也太危险了,以前弄开关电源的时候手上电出几个大洞,至今还心有余悸。

网友(2012-02-24):
多看看广增智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几乎所有台式示波器的探头gnd端都与三芯ac电源输入的保护地相连,这个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所以直接把探头接到220vac上,就相当于把220vac的l或n通过示波器的探头gnd线到示波器内部gnd再短路到ac输入的保护地。严重时可能烧探头或者示波器。
几种解决方法:
加隔离探头
示波器电源用加隔离变压器供电
接示波器三芯电源线的fgnd脚折断掉不用
但是如果不是探头输入隔离的话,不论哪种方法都要注意,直接用探头测试非安全电压,示波器本身(如外壳裸露金属部分)也将带上非安全电压,这样如果接触这些地方自然就不安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猛顶8楼,标准答案!
探头的地夹子与示波器电源线的保护地是直通的,大家可以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普通X10的探头直接测试220V是可以的,不过把示波器的电源线插头的接地片去掉不用就可以了.不过,与地相连示波器金属外露件就带强电了,不碰到就是安全的.我亲自用X10的探头直接测220V强电的,没啥!
如果不去掉示波器的电源线接地片而直接测220V的话,按你接的方式不同,如果市电的火线被连到示波器的地的话,通常不会烧示波器,而是烧掉电路板上相应的电路部份,通常是"砰"一声+火光一闪,部份铜箔烧毁+焊锡瞬间汽化.亲身经历!!
而部份楼上的哥们说220V是高压,这个220V不是问题,示波器的输入是高阻抗的,来个千把伏都不是问题,而用不用X10或X100来衰减它,只是波形在屏幕上显示完全不完全的问题,与安全无关.

而针对能否直接测220V这样的问题,我早前用邮件咨询过泰克的工程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不能",会损坏示波器,要测的话只能买专用的XX探头;而后来与工程同事为此事争议时再次咨询泰克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要咨询他们的XXX人员.可见,泰克的官方人员也莫棱两可的.

网友:
切记: 示波器插头的地线一定要悬空!!!!
---------------------------------------------
哈,就这一条
然后探头放X10衰减(Tek文档里推荐默认放X10档)

网友:
俺初用示波器时干过这样的事情,家里的电闸直接跳了,没有设备损坏

网友(2012-04-06):
有些示波器没有隔离,比如我的1062CE就是,点上就黑!

网友(2014-11-20):
有过爆表经历,默默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胆识,搁我,绝对不干。这也太危险了,以前弄开关电源的时候手上电出几个大洞,至今还心有余悸。 ...

再也 不敢了 上周刚这样干过 烧坏了俩个板子

网友:
在上电测试前需要先分析电路接地情况,这个很重要
买个隔离变压器,220V转220V,功率有60W-100W足够
差分探头最好

网友:
一般测时用220转12V隔离变压器,要直接测的话;要高压探头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高压探头,只有这样是正确的,其它都有损坏器件和安全的危险。

网友:
从来没有用示波器测量过这么高的电压,怕烧坏了设备心疼~

网友(2015-09-21):
良药,最近想弄零点检测电路,肯定要用示波器测市电的了,由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使用示波器,还是先做好提前准备,毕竟示波器不是我本人的,弄坏了暂时属于赔不起的。

网友(2020-02-10):
mark! 好帖 记录一下。

网友:
必须用隔离变压器隔离AC输入。

网友:
必须隔离变压器啊,有条件配合隔离探头

网友:
探头选择10倍,加个变压器,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2020-03-11):
高压探头

网友:
有条件用高压探头;没条件就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高压探头应该比隔离变压器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探头应该比隔离变压器便宜吧

隔离变压器是修理电器的常用设备,高压探头只有示波器厂商有,你猜哪个产量大,哪个价格会更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示波器输入电压测不到220AC,需要衰减探头,一般1/10的就可以,注意衰减器耐压就可以了,示波器一般 ...

不能这样讲.不能说通常是隔离的,这事要有确定性.而且事实上大多示波器表笔夹子就是接大地.接反了把这个夹夹到了火线的话,非常吓人.要出事的.

网友:
没有隔离变压器或者差分探头的话:把三脚插头的地线剪了,或者用带电池的示波器

网友:
需要衰减探头

网友:
示波器的的GND 与PE 是通的,请不要直接测试220V。要不挂工频变压器 要不把PE拔掉;

网友:
地线有问题,有过教训,直接烧了示波器。

网友:
其实用一个通道测火线,一个通道测零线,在示波器里减一下就行了,俗称伪差分。这个视频就说了这个方法,对于没钱买差分的可以用啊
bilibili.com/video/BV1VE411A74i/

网友:
老帖子了,还有人在说衰减和配高压探头,这里短路和耐压高低不是一回事,单纯的高倍率衰减/高压探头 是不能解决隔离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