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通过一片MOSFET控制直流电机如何反转和制动(有图)

楼主(2011-04-09):
原理如图,用这种方式驱动直流电机啊的话如何实现反转和制动啊???

网友:
方向好像搞不了吧  只能调调速度

网友:
这样的电路不行,H桥结构的就行。

网友:
反转是个奇迹

网友(2011-07-07):
奇怪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片MOSFET控制直流电机的调整,再用一个两组双刀的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2013-01-01):
肯定不行

网友A(2013-05-25):
可以反转的,切换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

网友:
大概得用h桥吧

网友:
从我这个门外汉来看,也实现不了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反转的,切换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

那要看楼主的电机是不是永磁的了

网友:
这种电路是不能实现【正转和反转】滴~~~~~

网友(2013-11-11):
请问各位,那个并联的二极管用4148可以吗?风扇是0.16A的。我这里那个mos会烧

网友(2015-01-26):
只能单向,双向都要用H桥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