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1-04-09):
最近做太阳能路灯控制器,遇到点问题,想请过来人给看看,先弄上图片吧

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充电部分 (原文件名:太阳能.jpg)

主要问题是:
  1、D14的阳极为什么要接蓄电池的正极?
  2、上电后,应该检测蓄电池和太阳能的电压,而蓄电池肯定可以一直检测,但是太阳能由于和GND不共地,它是怎么做到检测的?
  3、Q8mos场效应管是如何做到防反冲的?
  4、充电电压是如何调节的?
  5、看图里面好像没有检测充电电流吧?

麻烦有经验的给看一下,谢了先!

网友:
不是自己作么................

网友:
LZ那个公司啊--

楼主:
呵呵,问我公司干嘛,先帮我看看原理是什么吧,谢啦

网友:
没细看,电路这么简单问题应该也不会太复杂,建议把书多看几遍

网友:
看不清呀!

网友:
LZ的图太模糊

楼主:
重新上下图

楼主:
直接打开图片可以看清楚,麻烦各位给看一下

楼主:
今天上班了,请各位坛友给看看

网友:
这个电路有3个地,一个是GND,一个是蓄电池地BAT-,一个是太阳能板地PV-.其中BAT-和GND通过保险丝F1相连,PV-与GND被隔开.PB1,PB2为低时,Q8,Q7导通,PV-与GND相连,太阳能板正极PV+与蓄电池正极BAT+相连,此时开始充电,AD检测到的电压即充电电压.我以前设计过太阳能控制器电路,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路充电方式对蓄电池会有很大的损害,蓄电池充电方式最好是恒压充电,太阳能板电压在每天各个时间电压都不同,特别在正午电压会很高,不加保护,蓄电池寿命下降的很快

楼主:
哦,是这样的,楼上的朋友,能告诉我一下你的QQ吗?我的QQ是:68441707,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11楼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有经验的给我指点一下吧

网友:
有问题在论坛讨论吧,我平时不怎么上qq

楼主:
楼上的兄长,我想问一下
1、D17的作用是什么?
2、当没有接太阳能的时候,由蓄电池,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当我把太阳能加上以后,单片机是如何得知的,我从电路上看不明白这一点?
帮我一下吧

楼主:
另外我还发现当不接太阳能的时候,D17的阳极对地为-10V还多一点,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接入太阳能板,在未充电时,ADC2能够检测到一个分压值,在充电时,由于D17的作用,ADC2与地相连,所以电压为0.这样就可判断是否在充电。不接太阳能的时候,D17的阳极对地为-10V原因不清楚

楼主:
ADC2在充电时不会接地吧,还有就是这两个管子应该哪个是控制PWM的,还是都用了呢?

楼主:
mark没用,需要研究才行,哈哈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不就全知道了吧。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时两个MOS管导通,ADC2通过二极管电平被拉低.两个MOS管应该都没应用PWM

网友:
【22楼】 jdh99
两个MOS管应该都没应用PWM

你是如何判断的呢?

楼主:
既然两个MOS管都不用PWM,那么还谈什么PWM充电,我觉得你分析的也有问题

楼主:
原理已分析出来,多谢朋友的帮助,

网友B:
太阳能控制器上用PWM充电,是因为当太阳能板电压比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高很多时,需要用buck电路降压。比如我设计的控制板,太阳能板电压在正午时能达到60V以上,而蓄电池为24V的,充电电压一般28V即可,所以需要降压处理。LZ贴出的这部分电路并没有buck电路的存在,所以我认为那两个IO并不是当输出PWM使用的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A:
可否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这个图呢?我还是不大明白,首先是如何判断是否有太阳能板接入的?2、如果接入,那么是否像那位仁兄所说,控制Q8和Q7两个MOS管导通,使PV-与GND导通,开始充电,3、如何实现PWM充电的,能否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28楼已经解释过了啊,自己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11楼说:Q8,Q7导通,PV-与GND相连,这没有错,但9015能过多大的电流,把它接到PV-和蓄电池的-能行吗?

网友:
这应该是投切式的充电,我们以前做的跟这个类似,个人认为,图中Q7的3号管脚应该是接到GND的,

网友(2012-01-09):
低端驱动中电压采样部分软件写起来较为麻烦,建议可以改为高端驱动

网友(2013-07-26):
没BUCK的电路,电池寿命很短,产品不太好

网友(2013-11-08):
     我是用两个地,然后作一个公式用蓄电池的电压比较来计算出太阳能板的电压,和这个可能有很大区别.

网友(2014-03-01):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控制器上用PWM充电,是因为当太阳能板电压比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高很多时,需要用buck电路降压。比如 ...

谢谢  最近也在学习怎么弄太阳能控制器,你的回答,非常精彩,合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