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怎么做CSMA?

楼主(2011-04-09):
想做一个csma功能,这是芯片自带还是得自己做,如何判断空气中有无冲突呢?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nrf905过时了吧?
我的思路是——m随机数——接收随机频率——检测有无占用——如果有——再随机接收另一个信道——直到检测一个空闲信道——通过公用信道向被叫方发空闲信道号——迅速占用空闲信道——双方握手——开始通信——释放信道——结束通信。

不知道有无更好思路?

网友:
没人回再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想通讯距离1Km左右,推荐几款芯片吧,我手头只有905呵呵,
——检测有无占用——请问这个步骤是怎么检测的呢?我打算用您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什么是CSMA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我想做个自动组网的应用,csma是冲突检测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想通讯距离1km左右,推荐几款芯片吧,我手头只有905呵呵,
——检测有无占用——请问这个步骤是怎么检测的呢?我打算用您的方法试一下。

http://www.newmsg.net/Product/NewMsg_RFC33A.asp

这个估计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