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移植了一个FATFS,运行f_mkfs,我滴亲娘诶,半个小时还没运行完,哪里错了吗?

楼主(2011-04-09):
试着在freescale的单片机上移植FATFS,底层驱动都写完了,试着先格式化一下,结果半个多小时了,f_mkfs()还没运行完,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的是2G卡。
有经验的指点一下啊

楼主:
就快一个小时鸟!!!

楼主:
一个小时了啊,拔也不是,继续也不是啊

网友:
没试过格式化,你为什么要格式化呢?一上来就整那么复杂?
先选择精简功能编译,做个文件读取之类的,证明你确实运行正确了,再格式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卡的读写时没问题的,就是因为之前试着创建文件都是返回FR_NO_FILESYSTEM的错误,就想用单片机格式化一下试试

楼主:
一个半小时了,还在继续中……

楼主:
两小时啊,两小时

网友:
我曾经也碰到过,以为是死机了,后来没办法,自己写出了一个格式化函数。楼主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去忙别的事情吧
如果格式化函数类似于早期的dos的,这么长时间就是正常的

网友:
拔出来了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格式化的程序吗?我的卡在电脑上读不出来了

网友:
一般来说格式化只需采用快速格式化就可以,格式化其引导区、FAT表和ROOT目录就行了。

楼主:
求救啊,sd卡在电脑上读不出来了

网友:
你的驱动层有问题吧,格式化很快的,只需要写很少的一部分地方

网友(2011-11-17):
case GET_BLOCK_SIZE:
         //此处必须要FATFS的内部入口参数的类型一致,否则...呵呵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buff = SD_GetCapacity();
        res = RES_OK;
        break;
看上边两个函数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错了。*(DWORD*)buff = 512;这个地方一定要用*(DWORD*),不能用*(WORD*),另外,SD_GetCapacity()这个函数的返回值看看除512了没有?没除也是错的!这不用说了吧,一个返回容量大小,单位是字节;一个返回扇区数量,要除512滴!改了就好了。格式化很快,最多5秒钟!不会有那么慢。

网友(2012-05-03):
adofu2008 你好! 你确定这里是这样写的?
cese GET_BLOCK_SIZE:
  res = RES_OK;
  break;
还有格式化不同容量的SD卡时间应该也不一样吧,32G的SD卡格式化不必2G的卡格式化久一些吗?
还有如何保证格式化之后文件系统还是FAT32吗?
在电脑上还可以识别吗?
我目前用的fatfs是R0.07e版本的也是格式化失败.

网友(2014-12-09):
解决了吗?同样遇到移植格式化退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