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异步直接模式程序

楼主(2011-04-09):
我今天想弄si4432,下载个WDS的软件,但是没有配置4432寄存器的,无语了,怎么办啊,请大家帮忙?怎样才能自动配置各种模式,就像TI的SmartRF Studio ?各位大侠帮忙啊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我就不明白,直接模式说nSEL、SDI和SDO这三根线就可以了,那么有SPI怎么不用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几个引脚nSEL、SDI和SDO怎么读写寄存器啊?是模拟spi吗?

网友:
WDS需要连接silabs的demo板才可以,要设置参数,lz可以找原厂的excel表格,一样的。
另外,使用direct模式,可以选择使用sdi接口还是gpio接口作为data线,手册上有讲。
sdi作为data用于direct模式时,是非spi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sel是常高的。lz看看手册就会发现区别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使用direct模式,接收时该怎么么处理呢,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