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ed1335(RA8835)移植ucgui3.24成功

楼主(2011-04-09):
修改GUIConf.h和LCDConf.h;
#define GUI_OS                    (0)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0)  /* Support a touch screen (req. win-manager) */
#define GUI_SUPPORT_UNICODE       (1)  /* Support mixed ASCII/UNICODE strings */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8x8
#define GUI_ALLOC_SIZE            1024  /* Size of dynamic memory ... For WM and memory devices*/

/*********************************************************************
*
*         Configuration of available packages
*/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 Window manager package available */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0  /* Memory devices available */
#define GUI_SUPPORT_AA            0  /* Anti aliasing available */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LCD
*
**********************************************************************
*/

#define LCD_XSIZE          (32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24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CONTROLLER     (1335)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

/*********************************************************************
*
*                   Simple bus configuration
*
**********************************************************************
*/
/* L
void LCD_WRITE_A1(int )          ;
void LCD_WRITE_A0(int )                ;
char LCD_READ_A1(void)        ;
#define LCD_WRITE_A1(Byte) LCD_X_Write01(Byte)
#define LCD_WRITE_A0(Byte) LCD_X_Write00(Byte)
#define LCD_READ_A1()      LCD_X_Read01()

#endif CDCONF_H */

//void LCD_WRITE_A0(int);
//void LCD_WRITE_A1(int);
//unsigned char LCD_READ_A1(void);
//#define LCD_WRITE_A1(int) LCD_X_Write01(int)
//#define LCD_WRITE_A0(int) LCD_X_Write00(int)
//#define LCD_READ_A1(void) LCD_X_Read01(void)

另外自己写四个个函数,其中后三个函数很关键,第一个函数弄成个空的,它是检查busy用的不是必须的:
unsigned char LCD_READ_A0(void)
{
        return(1);
}

void LCD_WRITE_A0(int datax)
{
         A0_OFF();
         lcd_DATA(datax);
         CS_OFF();
         WR_OFF();
         Delay(30);
         WR_ON();
         CS_ON();
         A0_ON();
}
void LCD_WRITE_A1(int cmdx)
{
        lcd_CMD(cmdx);
        A0_ON();
        CS_OFF();
        WR_OFF();
        Delay(30);
        WR_ON();
        CS_ON();
}
unsigned char LCD_READ_A1(void)
{
    unsigned char address_data;

    lcd_DATA(0xff);
        LCD_DATA_DIR_IN();
    A0_ON();
    CS_OFF();
    RD_OFF();

    address_data =GPIO_ReadInputData(GPIOD)&0xff;
    RD_ON();
    CS_ON();
    A0_ON();
        LCD_DATA_DIR_OUT();
return(address_data);
}

void lcd_cmdwrite(uint8_t cmdx)
{
        lcd_CMD(cmdx);
        A0_ON();
        CS_OFF();
        WR_OFF();
        Delay(30);
        WR_ON();
        CS_ON();
}
并且把LCDSLin.c中的LCD_WAIT()宏定义屏蔽掉换成空函数即可
#ifndef LCD_WAIT
  #define LCD_WAIT()             {}   //\
//    while (!(LCD_READCMD0()&0x40)); \
//    while (  LCD_READCMD0()&0x40) ;

目前进度就这样,下一步和UCOSII配合起来跑,上一张图片

楼主:
这种单色屏不适合画点的那种移植,因为一个字节对应八个点,还要先读点再写点,麻烦速度慢,不适合,再加上正好ucgui提供sed1335的驱动,所以底层关联起来最直接啦。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yahooxiaozi
有才!!!

网友:
唉!俺连C还没学会。

网友(2011-09-08):
不错,保存一下好慢慢 学习。

网友:
刚好有一个朋友 给我一个RA8835驱动的屏,好像楼主的一样!我也试试UCGUI!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保存一下好慢慢 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UCGUI  是什么?  和ucos一起用么

网友:
不错 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1-11-28):
楼主 这个屏的驱动是否可以发一份

网友:
楼主
  能发一下代码吗
    让小弟参考一下
      88zhangzhisheng@163.com

网友(2012-01-05):
玩GUI在单色屏上就算了。。不合适

网友(2013-07-18):
楼主,程序能否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下一步也要移植RA8835  ,做个参考,谢谢,有源码更好,哈哈

网友(2014-08-25):
灰度是怎么设置的,我移植完没有灰度效果,只有黑白。

网友:
楼主
  能发一下代码吗
    让小弟参考一下
      wangxihe@126.com

网友(2015-05-10):
最近做玩 RA8835的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2020-06-04):
你好,最近再移植RA8835,是否有lcdslin.c驱动文件?方便的发一下,谢谢兄弟8945294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近再移植RA8835,是否有lcdslin.c驱动文件?方便的发一下,谢谢兄弟

用Emwin5以上不用的,可以直接用底层8位总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