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调试一下这个shtxx在msp430上的程序,从官方51程序改成MSP430f149的

楼主(2011-04-09):
我从官方的51程序改成MSP430f149的程序,我已经调试了好几天了,但是总是有问题,检测到的数据没有规律,也找不出是哪里有问题,只好到这里求助了。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说是430上的程序,用了也不行。
其中还有一些我调试的痕迹。

/*************************************/
/*公        司:大连北方测控工程有限公司         */
/*工        程:DHTxx例程 (V1.0)                       */
/*文        件:DHTxx_Sample_Code.c                    */
/*C   P    U  :80C51                                              */
/*编译环境:Keil Version 6.14                             */
/*硬件环境:电源5V、时钟11.05926MHz         */
//1.3版
/*************************************/
//#include <AT89s53.h> //Microcontroller specific library, e.g. port definitions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ianliang.h"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is used for _nop()_ operation)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
// modul-var
//----------------------------------------------------------------------------------
enum {TEMP,HUMI};
unsigned char DATA;
//#define        DATA           P1_1
//#define        SCK           P1_0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define SHT_SCK BIT0
//#define SHT_DAT BIT0

//#define SHT_SCK_OUT P4DIR|=SHT_SCK //时钟线为输出
//#define SHT_SCK_1 P4OUT|=SHT_SCK   //SHT_SCK_1
//#define SHT_SCK_0 P4OUT&=~SHT_SCK  //SHT_SCK_0

//#define SHT_DAT_OUT P5DIR|=SHT_DAT //数据线为输出
//#define SHT_DAT_IN P5DIR&=~SHT_DAT //数据线为输入
//#define SHT_DAT_1 P5OUT|=SHT_DAT   //SHT_DAT=1
//#define SHT_DAT_0 P5OUT&=~SHT_DAT  //SHT_DAT=0
//#define Read_SHT_Dat P5IN&0x01

#define nop delay_us(8)
#define SCK_1 P5OUT|=BIT1;P5DIR|=BIT1;//时钟线输出1
#define SCK_0 P5OUT&=~BIT1;P5DIR|=BIT1;//时钟线输出0
#define DATA_0 P5OUT|=BIT0;P5DIR|=BIT0;//数据线输出1
#define DATA_1 P5OUT&=~BIT0;P5DIR|=BIT0;//数据线输出0
#define DATAIN P5DIR&=~BIT0;DATA=P5IN&0x01//数据线输入
//#define DATA P5IN&0x01//数据线输入
//sbit SCK = P3^1;
//sbit DATA = P3^0;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lcd12864_en_char1(UINT8 page,UINT8 seg,UINT8 d1,UINT8 fan);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xy_pag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page);
extern void Lcd_init(void);
extern void LCD_fir(void);
//----------------------------------------------------------------------------------
lcd12864_char(UINT8 page,UINT8 seg,UINT32 d1,UINT8 fan)
{
      UINT32 a=0;
      a=d1;
      UINT8 w1,w2,w3,w4,w5,w6;
      w1=a/100000;
      w2=a%100000/10000;
      w3=a%10000/1000;
      w4=a%1000/100;
      w5=a%100/10;
      w6=a%10/1;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w1,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8,w2,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16,w3,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24,w4,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32,w5,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lcd12864_en_char1(page,seg+40,w6,fan);//0正常显示,1反白显示
}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高位开始
    SCK_0;nop;
    if (i & value) {DATA_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_0;
    nop;
    SCK_1;                          //clk for SENSI-BUS
    nop;nop;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_0;nop;
  }
  SCK_0;nop;
  DATA_1;                           //release DATA-line
  SCK_1;                            //clk #9 for ack
  nop;
  DATAIN;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SCK_0;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_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_1;                          //clk for SENSI-BUS
    nop;
    DATAIN;
    nop;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SCK_0;
    nop;
  }
  DATAIN;
  DATA=!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CK_1;                            //clk #9 for ack
  nop;nop;nop;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_0;
  DATA_1;                           //release DATA-line
  lcd12864_char(0xb0,64,val,0);
  return val;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_1; SCK_0;                   //Initial state
   nop;
   SCK_1;DATA_0;
   nop;
   SCK_0;
   nop;nop;nop;
   SCK_1;
   nop;
   DATA_1;
   nop;
   SCK_0;
}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_1; SCK_0;                    //Initial state
  for(i=0;i<10;i++)                  //9 SCK cycles
  { SCK_1;
    SCK_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char s_softreset(void)
//----------------------------------------------------------------------------------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reset communication
  error+=s_write_byte(RESET);       //send RESET-command to senso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long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525000;i++)
  {
    DATAIN;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
  DATAIN;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lcd12864_char(0xb0,64,*(p_value),0);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lcd12864_char(0xb2,64,*(p_value+1),0);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void init_uart()
//----------------------------------------------------------------------------------
//9600 bps @ 11.059 MHz
//{SCON  = 0x52;
//TMOD  = 0x20;
//TCON  = 0x69;
//TH1   = 0xfd;
//}

//----------------------------------------------------------------------------------------
void calc_sth11(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癈]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癈]
{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癈]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癈]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癈]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 calculates dew point
// input:   humidity [%RH], temperature [癈]
// output:  dew point [癈]
{ float 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 dew_point;
}

//----------------------------------------------------------------------------------
void main()
//----------------------------------------------------------------------------------
// sample program that shows how to use SHT11 functions
// 1. connection reset
// 2. measure humidity [ticks](12 bit) and temperature [ticks](14 bit)
// 3. calculate humidity [%RH] and temperature [癈]
// 4. calculate dew point [癈]
// 5. print temperature, humidity, dew point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float dew_point;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long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Lcd_init();  //初始化LCD,必须的
  LCD_fir();//开机显示欢迎界面
  //P2OUT &= (~BIT5);
  P2OUT |= BIT5;
  P2DIR = 0xff;
  P2OUT &= (~BIT5);
  //init_uart();//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
  s_connectionreset();//SHT传输重启
  while(1)
  { error=0;
    //采用温度14位(0~32767)量程(-40~123.8℃),湿度12位(0~8191)量程(0~100%RH)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lcd12864_char(0xb0,0,humi_val.i,0);
      lcd12864_char(0xb2,0,temp_val.i,0);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humi_val.f=1191;
      //temp_val.f=2767;
      calc_sth11(&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 //calculate dew point
      humi_val.i=(int)humi_val.f;
      if(temp_val.f<0)
      {
        temp_val.i=(int)temp_val.f;
        temp_val.i=(~temp_val.i)+1;
      }
      else  temp_val.i=(int)temp_val.f;
      lcd12864_char(0xb4,32,humi_val.i,0);
      lcd12864_char(0xb6,32,temp_val.i,0);
      //printf("temp:%5.1fC humi:%5.1f%% dew point:%5.1fC\n",temp_val.f,humi_val.f,dew_point);
    }
    //----------wait approx. 0.8s to avoid heating up SHTxx------------------------------
    for (i=0;i<320000;i++);     //(be sure that the compiler doesn't eliminate this line!)
    //-----------------------------------------------------------------------------------
  }
}

网友:
51软件通过的话,软件问题应该不大,硬件上找找。
是液晶不显示吗
看夜景的电压是多少伏的
430只能驱动3.6V的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晶没有问题。问题就在sht的通讯上。我用硬件调试,湿度的高8为是55,低8位是91,放在一起是14171,已经超过了湿度测量值14位的范围了。

网友(2012-05-02):
楼主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用的这个程序,也显示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你的#include "bianliang.h"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