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MIMU+GPS导航方案

楼主(2011-04-09):
看到大家都在忙着讨论四轴,实际我认为如果想要把四轴作为一个实用平台就必须,脱离现在MK的方案。做一个真正的四轴平台,而不是一个玩具。
作为一个系统,我感觉应该开展导航设备、飞控模型、稳定平台、地面站以及续航能力的研究。在这里,抛砖引玉,写了一个简单的简单的MIMU+GPS导航方案。知道这个坛子里也有不少真正懂行的,欢迎大家指正。因为忙着上班,具体技术都是写成熟的,就不写了。

网友:
不太懂四轴飞行,没玩过。

网友:
初始对准应该用加计和磁场计的姿态
楼主用的是AHRS/GPS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用三子样,首先确定一下是陀螺噪声导致的误差大,还是高动态的时旋转不可交换导致的误差大
建议对GPS的速度位置做kalman滤波,以估计机动加速度修正加计带来的姿态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上面说了,用加速度传感器做初始对准。这个是个简单的导航方案,陀螺的误差会比旋转误差大,对于四轴这样的低动态会用毕卡算法。对于四轴发展起来的应用平台当然是用三子样可靠一些。对于数据融合,现在松组合还是主流,不过想试试伪距率的效果。呵呵,多谢交流。

网友(2011-05-17):
弱弱的问下楼主,姿态解算需要哪些参数,比如什么三轴加速度什么的,刚进入这个行业,希望跟你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个轴向的陀螺输出,加速的不需要

网友(2011-10-12):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恩,我上面说了,用加速度传感器做初始对准。这个是个简单的导航方案,陀螺的误差会比旋转误差大,对于四轴这样的低动态会用毕卡算法。对于四轴发展起来的应用平台当然是用三子样可靠一些。对于数据融合,现在松组合还是主流,不过想试试伪距率的效果。呵呵,多谢交流。

我用很普通的陀螺仪 一阶或二阶龙库法和毕卡法和旋转子样法差别不大,最后还是选了计算量小的二阶龙库法

网友:
“ 一阶或二阶龙库法和毕卡法和旋转子样法 ”这么多的算法,长见识了

网友(2014-03-30):
您好,笔者最近也在研究惯性导航的姿态解算部分。目前研究了陀螺仪、加速度计、地磁计的互补滤波算法和他们的梯度下降融合算法。个人感觉后者应该比前者的可靠性要高(毕竟这种算法听起来牛逼啊),但是实验表明如果转动速度过大,后者会出现长时间无法收敛到稳定姿态的情况,而前者的收敛速度相对来说快一些。看过Madgwick的文章,他的梯度下降法实验的时候需要20~30秒的初始收敛时间,我在实测时也差不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等待稳定之后就可以跟踪姿态了。但是互补滤波初始时刻收敛很快,而且稳定之后的跟踪速度也较快,加大互补的P参数就可以了。
上述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总结一下就是关于互补滤波和梯度下降法的优劣?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yaw的解算错误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好的姿态解算算法,当我绕pitch转动时,roll为0,yaw也应该为0。但是我用互补滤波和梯度下降法测试时,如果没有地磁计的融合,当我pitch转动90°时,yaw的偏差分别为2.5°(互补)和0°(梯度下降)左右;如果加上了地磁计的融合,当是pitch转动90°时,yaw的偏差均为20°左右。与理论值0偏差了很大,请问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个人觉得这和算法的原理有关,可能这种偏差无可避免?或者您有什么方法消除yaw的这种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