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d卡用FA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后,在电脑上读不出来了《祝贺,自己把它恢复了!!!》

楼主(2011-04-09):
求救,sd卡用FA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后,在电脑上读不出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啊

+++++++++++++++++++++++++++++++++++++++++++++++++++++++++++++++++++++++++++++++++++++++++

在网上搜索恢复的方法时,看到《用WINHEX修复提示要格式化才能使用的U盘等磁盘》的文章

但按他说的方法不成功。
于是转用手工输入,选中要编辑的字符,然后照着上面文章中的图片里仅有的几个启动区的数字,逐个修改,后来惊奇发现电脑已经可以打开了,但是容量变为了1G。接着电脑格式化后完美恢复!!!!

网友A:
fatfs的格式化同pc的格式化数据有些不一样,pc机格式化fatfs可以识别,fatfs格式化pc机不可以识别

网友B(2012-05-03):
引用 网友A:
fatfs的格式化同pc的格式化数据有些不一样,pc机格式化fatfs可以识别,fatfs格式化pc机不可以识别 ...

为什么会这样呢,fatfs不是支持FAT32吗?
PC为什么不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这样呢,fatfs不是支持FAT32吗?
PC为什么不能识别了?

fatfs与电脑是兼容的,但是格式化的时候没有复位所有的数据,具体记不太清了

网友:
与6楼遇到同样问题啊!

网友:
我的1G的的,到现在还是12M,还不能格式化。只能用来测试下SD卡画反了没有,没有烧SD卡!楼主说下方法吧。

网友(2013-07-30):
求解,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的是电脑格式化正常,fatfs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