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小车,两个传感器方案问题

楼主(2011-04-09):
想做一个平衡小车,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打算把角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两个都用上,但就是不清楚如何用着两个传感器检测车的状态。请知道的朋友告知,现行谢过了!!!

网友:
用超声波做过。。当时没条件,没有角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坛子里有好多资料搜一下就知晓

网友:
我刚入门的时候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没人回答,现在我来跟你简单讲讲吧,说的不好请见谅:
首先不同的传感器检测的原理不同,所以会有差别,我就将我自己的
我的角度传感器是根据重力加速度在水平轴上的分量来计算出角度,这个应该能理解吧?就是角度为0时,值为0,角度为90度时,值为g
角速度传感器原理不知道,就是在突然旋转的时候,电压值会起变化
角度的采集你可以用ad转换器,然后再单片机内部计算出角度,然后用PID计算出PWM值,P项乘以角度,D项乘以角速度
我感觉说的有点乱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说的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正在研究,等有成果了会与你分享的。

网友(2011-10-09):
3楼的见解也可以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