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设计简易MP3(atmega64+vs1003)---绝对精简Code

楼主(2011-04-09):
设计实物图如下,实验代码精简,ATMEGA8也可以!

洞洞板做的 (原文件名:图片 005.jpg)

换PCB了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主控模块 (原文件名:图片 003.jpg)

vs1003模块和我的可爱音箱 (原文件名:图片 004.jpg)

实验视频,请点击下网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2NTc4NTgw.html

如共享资料,敬请跟帖!期待。。。。。。。。。。。。。。。。。。

楼主:
图中主控制模块电路,在我以前的帖子中上传过,本贴中的文件为实验使用的程序,网友无须修改,只需按程序中要求的接口与您的硬件模块一致,即可播放音乐,祝您成功!程序绝对精简!

网友:
打算借鉴,道个谢先~

网友:
那位前辈有《纯手工设计简易MP3(atmega64+vs1003)---绝对精简Code》?

楼主:
今天晚上又重新使用AVR16搭建了MP3实验系统:

楼主:
可以显示歌曲名和图片了:

网友:
请问怎么样显示汉字歌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 code of this topic has been uploaded.Please download it and test you hardware!

网友:
楼主太有爱了~~~~~~~~

网友(2011-05-22):
楼主能不能把更新显示歌曲名和图片后的程序上传一下啊!
或者发一份给兄弟呀,我邮箱:277274044@QQ.COM
经过测试,你把簇号都存于SD卡指定的一个簇上,会破坏文件,
建议你以文件形式存。或者存于EEPROM上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晚上上传源代码。喜欢MP3的朋友可参考波仔的程序。他的代码写的很精炼。不过对于初学者学习比较困难。因为有时即使按照作者的源程序的定义配置硬件,未必能实现其功能。这可能和硬件系统的差异性有关系,我在设计初也遇见这样的情况。
   遇见这种情况,不必着急。只需修改软件的某些部分即可!具体修改什么地方,这需要依赖设计者的经验和耐心了!

楼主:
    本人现在将应用程序上传,其中许多程序是参考众网友的。在此表示感谢。
    该程序库内有一个最简单播放MP3的函数,即只实现播发声音功能,这对初学者非常有帮助。因为其他功能无非是在这基础上添加的而已。
    祝愿对MP3感兴趣的网友都能设计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播放器。

楼主:
对了显示文字还需要字库文件:

网友:
呵呵,学习哈还是可以的,想软解码。。。。。。

网友:
下不来阿......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晚上上传源代码。喜欢MP3的朋友可参考波仔的程序。他的代码写的很精炼。不过对于初学者学习比较困难。因为有时即使按照作者的源程序的定义配置硬件,未必能实现其功能。这可能和硬件系统的差异性有关系,我在设计初也遇见这样的情况。
   遇见这种情况,不必着急。只需修改软件的某些部分即可!具体修改什么地方,这需要依赖设计者的经验和耐心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的程序写得很好,我一看就懂。其他人的我很难懂。

网友(2011-06-21):


网友:
看视频,放出前奏那刻,就一个感觉--帅!

楼主(2011-08-11):
回复 网友C:
挺好的,用LPC或STM32 自带的IIS模块做软解码!可以试试!

网友(2011-12-04):
我前几天借鉴你上传的代码,MP3可以播放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当位速高的话就不行了。。。是不是用GPIO模拟SPI控制VS1003的原因!
如果LZ看到的话,麻烦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应该是CPU速度问题了,歌曲的速率小于 192bps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应该是cpu速度问题了,歌曲的速率小于 192bps就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是的,但是我把晶振换成12M也不起作用。。。无奈!!!

    你有Mega16做的MP3吗,可以显示歌名的。。。可不可以给我一份,现在在做毕业设计呢。谢谢~

    348746844@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AVR单片机,可以换用16M晶振试试,如果要支持TFT彩屏,可能出现花屏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avr单片机,可以换用16m晶振试试,如果要支持tft彩屏,可能出现花屏现象!
      我换过12M的晶振,但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还是硬件模拟SPI的问题!
  由于我的电路,我不能复用同一个SPI接口。。。只好GPIO来模拟SPI总线!
      我现在将MP3文件的位速统一处理为84kbps,放起来音质还行。。。
      我发现你发的那个绝对精简的程序有个问题,当按下下一曲按键时,为什么会残留上次播放的呢?这些残留播放完之后,才到下一曲。怎样才可以处理这个问题,麻烦LZ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I通信接口可以复用,不过不同的SPI接口器件,其控制引脚(片选引脚) CS 应该不同(主从模式)。 SCK,MOSI,MISI ,可以复用。其实这些复用的例子很多,用总线模式控制SDRAM,FLASH ,显示器等,这些那些总线接口都是复用的。

残留播放可能是你程序处理有问题。切换歌曲后,读数据应该也对应跳到下一个文件所在扇区区间才对,你的那个现象在程序中应该是从当前扇区继续读文件,所以会出现残留播放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按键程序中加上了几句之后,问题解决了,谢谢LZ 。。。

    还有个问题,你发的那个程序中有个函数:uint8 Search_Save_Musics(void),这个函数将根目录的歌曲总数计算出来了!我前段时间用串口调试时发现,用下面的方法可以将根目录的全部歌曲名输出到终端
                            if((item->DeExtension[0] == 'M')&&(item->DeExtension[1] == 'P')&&(item->DeExtension[2] == '3'))
                             {
                                         Printf(item->DeName,0);

                                         bufferdd[VS1003_TOTAL_SONGS*2]=(uint8)(item->DeStartCluster);
                                        bufferdd[VS1003_TOTAL_SONGS*2+1]=(item->DeStartCluster)/256;  //将找到的歌曲的开始簇号存入缓冲区
                                         VS1003_TOTAL_SONGS++;
                            }
    我想从这里得到根目录的歌曲名,但是我定义了一个struct Direntry Name[256];然后自己仿照Search_Save_Musics()定义了一个uint8 save_songs_name(struct Direntry *s)函数,想把歌曲名字全部复制到这个数组中,但是程序执行的结果不是我所想象的出错了只输出第一个歌曲名!!麻烦LZ给点建议。。。怎样才可以输出歌名了呢?先谢谢了~

网友:
中文显示要mark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歌曲名称全部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面,这样不太合适,定义一个数组即可,取出一个歌曲名后直接打印即可!
不过打印歌曲名的时候需要换行的,不然 old  string 将会被 new string 覆盖,这样可能只能看见一行字符串!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取歌曲的名字,只好用这个函数uint8 Search_Save_Musics(void),保存所有的歌曲名,但是这样不可行。。。麻烦问一下你是怎么去取歌曲的名字的。。。

网友(2012-02-1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VS1003模块小板哪里能整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
要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2-04-27):
我的vs1003播放正弦波有声音,加上你的系统之后找不到音乐文件,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下,能否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
只是简单的播放?那个51也可以跑的,就是不太爽,图形界面的好点~

网友(2012-06-21):
楼主,我是个新手,上面的资料下载不了啊,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还有原理图也一起。谢谢啦……
372457100@qqc.com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资料啊,还有原理图,上面的下载不了,我是个新手,想做一个这个……谢谢
372457100@qq.com

网友(2012-12-25):
呦西,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2013-02-17):
这个cool,有空也diy一个 虽然我也不怎么听MP3

楼主(2013-05-12):
Example for MP3 and Phote displa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