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 北航 王幸之

楼主(2011-04-10):
在论坛没搜到这本书,感觉这书不错,所以,发上来。

楼主:
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抗干扰技术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贯穿于微机测控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以及运行的各个阶段。
    全书分12章。主要内容包括:可靠性及抗干扰技术的基础知识;常用元器件的选用方法;常用硬件、软件抗干扰原理及方法;微机测控系统中的主机单元、测量单元、D/A及A/D单元、输入/输出单元、键盘/显示单元的配置与抗干扰技术;最后介绍了电源及印制板的抗干扰措施。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自动化、计算机应用、仪器仪表等有关专业师生,以及从事微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和维修的广大科技人员阅读。

楼主:
第一章 可靠性与抗干扰技术概述
1. 1 研究抗干扰技术的重要性
1. 2 可靠性概念
一. 可靠性定义及定量描述
二. 系统的可靠性模型
1. 3 微机测控系统可靠性设计任务与方法
一. 可靠性设计任务
二. 可靠性设计一般方法
1. 4 电磁兼容性设计及常用术语
一. 电磁兼容性设计及内容
二. 电磁兼容性标准
三. 常用名词术语
1. 5 干扰的分类
一. 按噪声产生的原因分类
二. 按噪声传导模式分类
三. 按噪声波形及性质分类
1. 6 干扰的耦合方式
一. 直接耦合方式
二. 公共阻抗耦合方式
三. 电容耦合方式
四. 电磁感应耦合方式
五. 辐射耦合方式
六. 漏电耦合方式
1. 7 单片机测控系统可靠性设计的主要途径
第二章 常用元件可靠性能与选择
2. 1 元件的失效特性
一. 元件的失效规律
二. 元件的失效形式
2. 2 元件的失效机理
一. 温度影响
二. 湿度影响
三. 电压影响
四. 振动. 冲击影响
2. 3 元件的选择与降额设计
一. 元件的选择准则
二. 元件的降额设计
2. 4 电阻器性能比较及应用
一. 电阻器的噪声与频率特性
二. 电阻器的选择
三. 电阻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四. 电阻器的型号命名及标称阻值
2. 5 电容器特性及应用
一. 电容器的等效电路
二. 电容器的种类及选用
三. 电容器使用注意事项
四. 电容器的型号及容量表示法
2. 6 数字集成电路特性与型号
一. 噪声容限与抗干扰能力
二. 施密特集成电路的噪声容限
三. TTL数字集成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四. CMOS数字集成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五. CMOS电路使用中注意事项
六. 集成门电路系列型号
2. 7 高速CMOS 54/74HC系列接口设计
一. 54/74HC系列芯片的特点
二. 74HC与TTL接口
三. 74HC与CPU. 单片机的接口
2. 8 半导体器件的选择
2. 9 元器件的装配工艺对可靠性影响
第三章 硬件抗干扰技术原理与方法
3. 1 无源滤波器
一. 电容滤波器
二. 电感滤波器
三. RC低通滤波器
四. LC低通滤波器
五. 低通滤波器的结构选择
六. 低通滤波器的平衡结构与串联形式
七. 双T滤波器
3. 2 有源滤波器
一. 一阶低通有源滤波器
二.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
三. 单片集成电路滤波器
3. 3 去耦电路
一. 尖峰电流的形成原理
二. 去耦电容的配置
3. 4 屏蔽技术与双绞线传输
一. 屏蔽的一殷原理
二. 双绞线和金属屏蔽线的使用
3. 5 隔离技术
一. 光电隔离
二. 继电器隔离
三. 变压器隔离
四. 布线隔离
3. 6 接地技术
一. 概 述
二. 安全接地
三. 工作接地
四. 屏蔽接地
五. 微机测控系统的接地技术
3. 7 反射波干扰及抑制
一. 反射波干扰分析
二. 数字电路中反射干扰的抑制
3. 8 静电放电干扰及其抑制
3. 9 漏电干扰的防止措施
第四章 主机单元配置与抗干扰技术
4. 1 单片机主机单元组成特点
一. 8051/8751最小应用系统
二. 8031最小应用系统
三. 低功耗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
4. 2 总线的可靠性设计
一. 总线驱动器
二. 总线的负载平衡
三. 总线上拉电阻的配置
4. 3 芯片配置与抗干扰
一. 去耦电容配置
二. 数字输入端的噪声抑制
三. 数字电路不用端的处理
四. 存储器的布线
4. 4 译码电路的可靠性分析
一. 过渡干扰与译码选通
二. 译码方式与抗干扰
4. 5 时钟电路配置
4. 6 复位电路设计
一. 复位电路RC参数的选择
二. 复位电路的可靠性与抗干扰分析
三. I/O接口芯片的延时复位
4. 7 单片机系统的中断保护问题
一. MCS—51单片机的中断机构
二. 常用的几种中断保护措施
4. 8 RAM数据掉电保护
一. 数据掉电保护基本电路
二. 采用软件冗余措施
三. EEPROM的数据保护
4. 9 TL7705构成的掉电保护电路
一. TL7705的工作原理
二. TL7705的典型应用
4. 10 微处理器监控器MAX690A/MAX692A
一. 工作原理
二. 与单片机接口电路
4. 11 微处理器监控器MAX703—709/813L
一. 组成及功能
二. 典型应用
4. 12 微处理器监控器MAX791
一. 工作原理
二. MAX791与8031接口
第五章 测量单元配置与抗干扰技术
5. 1 概 述
5. 2 集成运算放大器
—. AD OP一07
二. AD517
5. 3 测量放大器及抗干扰分析
一. 测量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二. 单片集成测量放大器AD521
三. 单片集成测量放大器AD522
四. 测量放大器的抗共模干扰能力
五. 测量放大器的技术指标及其选用
5. 4 具有放大. 滤波. 激励功能的模块2B30/2B31
一. 性能特点
二. 引脚与结构框图
三. 使用要点
四. 典型应用
5. 5 隔离放大器
一. AD210三端隔离放大器
二. AD290三端隔离放大器
5. 6 电压/电流变换电路
一. V/I转换电路
二. 集成V/I变换器XTR101
三. 集成V/I变换器XTR110
5. 7 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5. 8 传感器线性化处理及零点调整
一. 传感器线性化硬件校正电路
二. 传感器线性化软件处理
三. 数字式线性转换
四. 零位误差的校正方法
5. 9 实用线性光电耦合放大器
5. 10 外部噪声源的干扰及其抑制
5. 11 输入信号串模干扰的抑制
5. 12 输入信号共模干扰的抑制
5. 13 仪器仪表的接地噪声
5. 14 集成运放的保护措施
一. 输入端的保护电路
二. 输出端的保护电路
三. 输入电路的屏蔽保护
5. 15 传感器供电电源的配置及抗干扰
一. 传感器供电电源的扰动补偿
二. 单片集成精密电压芯片
三. A/D转换器芯片提供基准电压
5. 16 提高传感器输出信号综合精度的方法
一. 系统的组成与分析
二. 串联数字校正
三. 校正数字测定
第六章 D/A. A/D单元配置与抗干扰技术
6. 1 概 述
一. 模拟量输入通道的结构
二. 模拟量输出通道的结构
三. A/D转换中的混叠噪声与量化噪声
四. D/A. A/D转换器的干扰源
6. 2 D/A转换原理与误差分析
一. T型电阻D/A转换器及误差分析
二. 典型D/A转换芯片nAcl232应用设计举例
三. DAC加法器及基准电源的精度要求
四. 功A转换器的尖峰干扰
6. 3 D/A转换器的技术参数和测量
一. D/A转换器的主要参数
二. D/A转换器参数的测量方法
三. DAC精度校准与测试举例
6. 4 A/D转换器原理与抗干扰性能
一. 逐次比较式ADC原理
二. 余数反馈比较式ADC原理
三. 双积分ADC原理
四. V/FADC原理
五. —式ADC原理
6. 5 典型ADC与单片机接口举例
一. 逐次比较式AD574A
二. 余数反馈比较式AD7884
三. 双积分式5G14433
四. V/F式AD652
五. —式AD7703
6. 6 A/D转换器的主要参数与测试
一. A/D转换器的主要参数
二. A/D转换器参数的测量方法
三. ADC校准举例
6. 7 采样保持电路与抗干扰措施
一. 采样保持器参数
二. 采样保持器集成芯片AD582
三. 采样保持器的抗干扰措施
6. 8 多路模拟开关与抗干措施
—. CD4051
二. AD7501
三. 多路开关配置与抗干扰技术
6. 9 数据采集系统的综合误差计算
一. 设计要求
二. 系统转换时间
三. 系统转换精度
6. 10 A/D. D/A的光电隔离接口_技术
一. 概 述
二. 8031与D/A的光电接口电路
6. 11 工频干扰及其抑制措施
一. 干扰信号分析
二. 工频干扰的抑制措施
6. 12 D/A. A/D转换器的电源. 接地与布线
第七章 数字信号传编通道的抗干扰措施
7. 1 数字信号负逻辑传输方式
7. 2 提高数字信号的电压等级
7. 3 数字输入信号的RC阻容滤波
一. RC滤波原理
二. RC滤波器的选用
7. 4 提高输入端的门限电压
7. 5 输入开关触点抖动干扰的抑制方法
一. 软件延时法
二. 在触点两端并联RC元件
三. 利用整形电路消除抖动影响
7. 6 信号线间窜扰及其抑制
一. 线间窜扰分析
二. 线间窜扰的抑制
7. 7 信号线的选择
一. 信号线型式的选择
二. 信号线截面的选择
三. 单股导线的阻抗分析
7. 8 信号线的敷设
第八章 功率接口与抗干扰技术
8. 1 输出控制功率接口电路
一. 继电器输出驱动接口
二. 继电器一接触器输出驱动电路
三. 光电耦合器一晶闸管输出驱动电路
四. 脉冲变压器一晶闸管输出电路
8. 2 感性负载电路噪声抑制
一. 抑制直流感性负载瞬变噪声的方法
二. 抑制交流感性负载瞬变噪声的方法
三. 利用昌闸管抑制感性负载的瞬变噪声
8. 3 晶闸管变流装置的干扰和抑制措施
一. 晶闸管变流装置电气干扰分析
二. 晶闸管变流装置的抗干扰措施
8. 4 晶闸管过零触发的几种方式
一. 利用集成运放或比较器产生过零脉冲
二. 直接从单相电网取出过零脉冲
三. 直接从三相电网取出过零脉冲
8. 5 光控晶闸管输出光藕合器
一. GD—L光控耦合器特性
二. 典型应用
8. 6 固态继电器原理及应用
一. 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和结构
二. 固态继电器的主要性能特点
三. SSR应用图例
四. 使用固态继电器注意事项
第九章 键盘/显示单元配置与抗干扰技术
9. 1 键盘接口抗干扰问题
9. 2 LED显示器的构造与特点
9. 3 LED显示接口及抗干扰措施
一. LED静态显示接口及抗干扰
二. LED动态显示接口及抗干扰
9. 4 液晶显示器的构造与特点
一. 液晶显示器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二. 液晶显示器的特点
三. 液晶显示器主要参数
9. 5 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方式与接口
一. 静态驱动方式与接口实例
二. 动态驱动方式与接口实例
9. 6 LCD注意事项及同LED比较
一. LCD使用中异常现象及注意事项
二. LCD与LED的比较
第十章 电源的干扰与抑制
10. 1 电源干扰类型及锅合途径
一. 电源干扰的类型
二. 电源干扰的锅合途径
三. 电源抗干扰的基本方法
10. 2 交流稳压器
10. 3 压敏电阻器原理及应用
一. ZnO压敏电阻的电气参数
二. ZnO压敏电阻器的型号
三. 压敏电阻的选择
四. 压敏电阻的接线方式
五. 压敏电阻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10. 4 瞬变电压抑制器TVS特性及应用
一. TVS的特性及主要参数
二. TVS的选用原则
三. TVS的典型应用
四. TVS与压敏电阻的比较
10. 5 交流电源滤波器
一. 电容滤波器
二. 电感电容滤波器
三. 多级电源滤波器
四. 双绕组扼流圈的应用
五. 安装滤波器的注意事项
10. 6 电源变压器的屏蔽与隔离
10. 7 交流电源的供电抗干扰方案
一. 交流电源配电方式
二. 交流电源抗干扰综合方案
10. 8 供电直流侧抑制干扰措施
一. 整流电路的高频滤波
二.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配置与抗干扰
三. 集成稳压器使用中的保护
四. 集成稳压电源的分散与附加配置
10. 9 开关电源干扰的抑制措施
一. 开关噪声的分类
二. 开关电源噪声的抑制措施
10. 10 微机用不间断电源UPS
第十一章 软件抗干扰原理与方法
11. 1 概 述
一. 测控系统软件的基本要求
二. 软件抗干扰的一般方法
11. 2 指令冗余技术
一. NOP的使用
二. 重要指令冗余
11. 3 软件陷阱技术
一. 软件陷阱
二. 软件陷阱的安排
11. 4 “看门狗”技术
一. 硬件“看门狗”电路
二. 软件“看门狗”技术
三. 软硬件结合的“看门狗”技术
11. 5 故障自动恢复处理程序
一. 上电标志设定
二. RAM中数据冗余保护与纠错
三. 软件复位与中断激活标志
四. 程序失控后恢复运行的方法
11. 6 数字滤波
一. 程序判断滤波法
二. 中位值滤波法
三. 算术平均滤波法
四. 递推平均滤波法
五. 防脉冲干扰平均值滤波法
六. 一阶滞后滤波法
11. 7 干扰避开法
11. 8 开关量输入/输出软件抗干扰设计
一. 开关量输入软件抗干扰措施
二. 开关量输出软件抗干扰措施
11. 9 编写软件的其他注意事项
第十二章 印刷电路板抗干扰措施
12. 1 印制板导线的特性阻抗
12. 2 抑制电源线和地线阻抗噪声
一. 地线设计
二. 配置去耦电容方法
三. 电源线的布置
12. 3 高速电路的导线条形状和布局
12. 4 印制板辐射噪声及其抑制
12. 5 印制板电路的布线方式
一. 印制板的布线原则
二. 微机自动布线注意问题
12. 6 印制板的尺寸和器件布置
12. 7 印制板的安装方法和板间配线
参考文献

楼主:
我是三鸡上网的,只有1G流量。。所以,我还是不传书了,浪费我流量。。
想下载的去 百度 一下吧。。很多网站都有下载链接。。。
当然,某位老兄做好事,直接传到这个论坛就更好了。

网友(2013-02-26):
额,书在哪

网友(2014-10-19):
楼主只给了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