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测频,测周法能测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1-04-10):
在做一测频程序,正常情况下,低频应测周,高频应用计数法,但是以哪里为界来区分高低频呢
我的脉冲最高为7K,一直用测周法怎么样

楼主:
就这么个问题,看的人多,回的人少?
我通过不断的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周期3000US,脉冲的周期大于3000US就要测周法,准确
周期小于3000US,就用计数测频法,准确

网友:
without the use of external prescaler / divider, you can easily get to a couple Mhz.

网友:
我搞的是检测200--1000HZ,用的是计数测频法,但是搞的连续检测8次,感觉精度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这么个问题,看的人多,回的人少?
我通过不断的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周期3000us,脉冲的周期大于3000us就要测周法,准确
周期小于3000us,就用计数测频法,准确

周期3000US=3MS   即频率要小于333HZ才行。

网友:
LZ能够共享下程序吗?

楼主:
程序不在身边,改天传上来

网友B(2015-07-21):
楼主,程序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能共享一下吗!

别期待了吧?都多少年了?楼住都成为游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期待了吧?都多少年了?楼住都成为游客了!呵呵~

呵呵 ,也是哈!没事,我已经做完了!

网友:
你这个最多只能测试单一频率,如果两个频率加在一起的你怎么测呢?比如一个100HZ的和1000HZ的周期信号加载在一起的,你怎么分辨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