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o vga 想知道原理,大图...

楼主(2011-04-10):
USB TO VGA 信号,应该是用了什么集成的IC完成的

多屏显示卡(USB TO VGA一台电脑可接6个) 通过USB接口将电脑桌面信息转到另一个显示设备(VGA输入)同屏显示,或者将另一个显示器作为这台主机的显示拓展,或两个屏幕同时显示不同的应用软件

外观1 (原文件名:untitled1.JPG)

爽照一张 (原文件名:090617104022e1a0e65da022c9.gif)

龙猫一只 (原文件名:7787b9ef21a3142ffcfa3c57.jpg)

网友:
拆开看看吧
我也开开眼界

网友:
此物已打磨,

楼主:
肯定已经打磨过的...

我只想知道 大概的思路..

网友:
usb显卡芯片,在驱动程序光盘里面的文档里面找找芯片的信息。肯定能找到。

网友:
找芯片资料吧。。。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USB口得显卡,USB速率不高,注定这玩意不行除非3.0

网友:
我以前就做过过USB2VGA的KVM。用的是台湾的芯片。

楼主:
楼上两位的意思是? 通过自己写代码把视频数据转化成VGA信号嘛?RGB是3根线是模拟量 那么AD7123是不是DA芯片呢.我在alldatasheet上查不到这个IC的资料.

usb显卡芯片..的确这个东西 很多都叫USB显卡..

网友:
关键是USB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后面的DA过程有很过专用转换芯片

网友:
http://www.displaylink.com/
去看看就知道了,芯片体格可不便宜

网友:
有空拍几个图给大家看看.我这里有VGA的,DVI的,还有无线的

网友(2013-10-24):
好像是 在电脑上开个缓冲区,存放第二屏幕的数据,然后通过usb 传过去,那边有个vga 驱动把缓存的东西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