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370或普通的串口GPS如何导入星历来加快寻星

楼主(2011-04-10):
想用GPS+GPRS来做个移动采集设备。通过架设一台服务器来与该设备通讯,服务器端长期有GPS来采集卫星数据。我的想法是移动设备在一百公里内使用,从该服务器取得现有的星历数据来加快定位速度,不知需要$GPRFxxx什么指令来写到GPS中,写入哪些参数,C3-370之类的是否支持?
请指教,多谢!

楼主:
周一了,自已顶一下。看到有好些智能手机都可以下载星历,他们大可能用软件来做GPS解码,星历数据直接嵌入到算法中去了?普通的串口GPS不支持??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样定位就快多了。。。

楼主:
不求星历数据有多么全,只要能输入当前时间当前地理位置上的卫星分布应该就快一些吧。

楼主:
好像目前最贴边的是$PSRF101和$PSRF104可以将上次存储下来的已知坐标和现在的时间代进去。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291934/files_10/ourdev_390384.pdf

楼主:
C3-370解决的渠道只有一个,即基于SIRF二进制控制指令。查了下,用0x95 Set Ephemeris和0x82 Set Almanac来上传星历和年历数据。这些数据是一个标准化东西,具体在下面的附件中有所说明。NMEA只是大家公共遵循的一个标准,具体对芯片的操作各厂家有自已不同的解释和接口。本话题暂时可以得出结论了,如对GPS输入星历来加快寻星操作只能通过厂家的底层控制来完成,无法用NMEA语句来实现,如有错误望请高手指正。

楼主:
星历更新方法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73901&bbs_page_no=1&bbs_id=3072 已做详细说明。

网友(2011-05-10):
这个帖子怎么没人问津?lz的探索精神很可贵啊!

网友(2012-01-02):
好,看到楼主“ 加快GPS寻星速度,导入星历数据的操作方法(原创文稿) ”找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