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问题求助:每转10000脉冲,转速有3000rpm,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不?

楼主(2011-04-10):
RT,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10000*3000/60=500K 每秒才500KHz单片机应该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习惯了STM32,不知道有没问题,可有用STM32实现过的同志?

网友:
有木有问题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先低速,然后加速,看加到最高速有没有问题

网友:
stm32小事一桩,主要是看这么高线数的码盘能不能支持这个转速

楼主:
各位大侠这么说,我就先尝试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