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通过的232转485电路及其仿真

楼主(2011-04-10):
今天下班闲着无聊自己做个232转485电路,发现网上的232转485电路大都只能接收,不能发送,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了啊
废话少说,直接看proteus的仿真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9783ZDCNO4.zip(文件大小:69K) (原文件名:232to485.zip)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上一图

楼主:
下面一张图proteus仿真不能通过

楼主:
唉!不识货啊,都没人顶,汗

楼主:
呵呵,这位老兄够哥们儿

网友:
赞,不知道楼主实物做过没?能用吗?

网友:
【6楼】高人。

楼主:
实物通过,能应用

网友:
按楼主【1楼】的电路,在不发送时,MAX485CPA 三脚的电平是高或是低?

楼主:
从哪边发送?232或485?要不你自己看下仿真吧

网友:
>> 从哪边发送?

那边?问的是不发送,不是那边发送。

唉,看来搂主连问题也不明白,再讨沦下去也没意思了。就始作罢。

网友:
>> 在不发送时,MAX485CPA 三脚的电平是高或是低?

如3脚 DE 电平是高位,经74HC04取反后,即2脚 /RE 为低,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使能,其它 485 总线上的节点能发送资料吗?

如3脚 DE 电平是低位,即2脚 /RE 为高,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禁止, 这时能接收 485 总线上的资料吗?

楼主说的:实物通过,能应用。我只好在此顺祝楼主好运。

楼主:
如3脚 DE 电平是高位,经74HC04取反后,即2脚 /RE 为低,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使能,其它 485 总线上的节点能发送资料吗?

如3脚 DE 电平是低位,即2脚 /RE 为高,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禁止, 这时能接收 485 总线上的资料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3脚 DE 电平是高位,经74HC04取反后,即2脚 /RE 为低,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使能,但数据流:485->232

如3脚 DE 电平是低位,即2脚 /RE 为高,MAX485 的接收及发送皆禁止, 数据流:232->485 ,但此时232发送的数据为0,a、b的压差为0

网友:
3楼的电路,电源另外供电,可以用的。

楼主:
经本人证实
3楼的电路,电源另外供电,确实是可以用的。

网友:
那就奇怪了。

根据楼主所言,MAX485CPA 的2脚加和不加反相器,电路都可以用。那使用时应加或不加反相器?

楼主:
积分:215
派别:
来自:
那就奇怪了。

根据楼主所言,MAX485CPA 的2脚加和不加反相器,电路都可以用。那使用时应加或不加反相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兄果然有心
实话实说了吧,我上传的那个电路图proteus能通过,但不久前实际搭了块板子发现不行,估计是proteus有问题

网友(2013-01-30):
10楼说:实物通过,能应用;20楼又说不行;我看了一下是一个人说的;唉,要说实话才行啊,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经本人证实
3楼的电路,电源另外供电,确实是可以用的。

3楼电路   整个电路的供电直接从PC机的RS232接口中的DTR(4脚)和RTS(7脚)窃取。PC串口每根线可以提供大约9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