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块带保护的点阵屏,死活点不起来

楼主(2011-04-10):
手上有块带保护的点阵屏(保护相关参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57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aya001&bbs_id=9999)

无论我怎么调整刷新频率死活点不亮,已经整了一天了
#define OE_HIGH()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1,Bit_SET)
#define OE_LOW()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1,Bit_RESET)

#define LOCK_DATA()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Bit_RESET)
#define UPDATE_DATA()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Bit_SET)

while (1)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8;i++)
                {
                        send_byte_to_display(0xAA);
                }
                UPDATE_DATA();
                for (i = 0;i < 400; i++)
                {
                        __NOP();
                }
                LOCK_DATA();
                disp_row(row);
                row++;
                if (row > 16)
                {
                        row = 0;
                }
        }

void disp_row(uint8_t row)
{
        uint32_t i;
        GPIO_Write(GPIOC,row);
        OE_LOW();
        for (i = 0; i < 300; i++)
        {
                __NOP();
        }
        OE_HIGH();
}

楼主:
顶起来,搞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刷新频率不够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 跑在72M,整个程序啥也没做,就是刷屏,应该不至于频率不够吧?

另外测得,ABCD的D端频率是273HZ,也就是说刷一屏数据用了3.6ms,这个速度还不够吗?

网友:
这个电路输出#OE是接在138的第4,或5脚的,如果不出来,你可以先将这两个脚接地,不用这个保护电路。然后调试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这样做是可以出来,可惜还是不能驱动这块屏啊

楼主:
高手来指点一二...

网友(2013-05-18):
虽然是老贴子了   可是看到了还是要说下     总线要用245或者其他东西驱动
要不即使速度够了.这电路下拉后一样点不亮